[电源] 固纬PPT-3615可调编程电源拆机清灰

楼主(2019-04-28):
最近手里有点余钱了,然后就忍不住去。闲鱼上逛一逛,然后看见了有卖固纬的电源。嗯哼,看着性能不错,就入手了一台。

先看一下整体还没拆包重量12.5公斤。搬到家里面差点累死我。快递到的时候外面还包了一层纸箱被我拆掉了。拆开之后里面就是像这样

前后面板有珍珠棉保护,拆开整体上没有损伤,还不错。

继续找电源线试机

什么情况?一开机就报电压保护。吓得我赶紧去固纬的官网上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发现不是大问题,就是保护电压调低了。应该是正常的,然后肯定是拆机拉~~~~~

先放一圈整体照。

然后还没拆机就遇到困难了,拿电烙铁熔一下把锡弄下来

拆开之后顶盖有一个地线端子要把线拔掉才能拆下来。

来个裸照,整体上来说,密密麻麻的。

局部图,所有的电路板上都有接地线,然后插到外壳上。这内部成色有点堪忧啊,都是灰尘。

分离步骤,我是先分离后面板,然后再分离电路板再分离前板

牛角座有用扎带扎紧来,可以放松拖,好评。

拆线之前先拍照,等一下忘了,可以照着照片装回去。

然后就遇到问题了,220V输入端。它利用的是焊接跟插件的我不想去动它。然后就直接把后面板,弯到旁边去不影响拆机就行了。这时候就可以看到风扇保护罩那里。一大堆灰尘。下面继续分离

这种饯各种拔,拔完之后差不多可以分离电路扳了。

可以看到底部也非常的脏。

这电容都快被灰尘淹没了。

这里可以看到继电器

这是输出线有点粗壮。

又是一堆继电器。

两块主电路板基本上上面都是灰尘,都快看不到任何原件了

又是继电器

好了电路部分基本分解完毕,前面板拆卸的时候没有拍照

下面分离

散热器风扇。

下面那个绿色的电路板就是整流桥。由于变压器很重,拆解的时候不方便,一边拆一边拍照,就没有拍

拆解完毕。看一下一大堆继电器。

很养眼的电路板。分离前面板面板按键使用的是导电胶。

原本大早的时候,面板导电胶下线检查发现是电路板卡扣卡不到位。

这粗壮的接线柱。

前面板全照

风扇特写,然后深度清理一下。

外壳部分

电路部分

前面板

后面板

铝散热,是上下两块合一起的可以拆开。

电路板

变压器参数。自此拆机完毕,下面清洗,然后回装。

next

网友A:
辛苦了!清理机器过程确实不容易,

楼主:
怎么拆的怎么装就行了手机发图差点要了我命,最后来个评价吧。这电源整体上来说,可靠实用。用料扎实,保护电路都是机械保护电路可靠。年纪可能在工矿较恶劣的地方使用。金属壳部分有少量的生锈痕迹,多半是梅雨天气,湿度大。

楼主:
上机测试输出,我使用的优利德61e来作为参考。但是发现一路电源。飘了0.05V。在可接受范围内,二路电源的话总有个0.0几安的电流,然后数字一直在跳,不稳定,多半有问题,三路误差较大,等有空了再拆出来修一修,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机测试输出,我使用的优利德61e来作为参考。但是发现一路电源。飘了0.05V。在可接受范围内,二路电源的话 ...

0.005v不是0.05v

楼主:
然后各位看客们,不要吝啬你们的牙膏。

网友B:
居然是数字线性稳压电源,楼主花了多少米

网友C:
谢谢分享,很结实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数字线性稳压电源,楼主花了多少米

300加20运费3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结实的变压器

编程电源,要求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清理机器过程确实不容易,

非常累,刷了两个钟

网友D:
编程电源试试意思?与可调电源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电源试试意思?与可调电源相比。

和可调电源相比,多了很多功能。开发用的多。

网友E:
这么便宜,可淘到宝了。运费也超级便宜。

网友F:
这个应该精度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
这电源不错,我也有一台

网友:
做工不错,外壳还有点脏,最好也擦一擦

网友:
确实需要清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精度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

不是精度不错而是很好,,可以调整0.01v步进的,另外这个电流可两个弄联得到36v6a或串联72v3a,这是编程电源来的,一般来说给单片机供电试验用,3a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便宜,可淘到宝了。运费也超级便宜。

昂,省内运费就便宜,省外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