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瓦特IW1710充电器空载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9-04-28):
已经批量制作的基于艾瓦特IW1710的5V2.4AUSB充电器,最近出现一个问题。会有较多的电路板在空载输出的时候电压偏高,比如5.6,5.8v。然后经过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时间又会自动降低到设计的5.2V左右。但这些首次通电后出现电压偏高后断电再通电这个现象几乎很难复现。再长期放置几小时到几时小时候,又能发现这个问题。做过实验,在输出高的板子马上给手机冲一下电,电压就会你马上掉落到正常值。还做过烘箱烘烤实验,发现烘烤过后的板子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过段时间后又会有此现象。由于这个问题很难复现,目前没有任何确定的想法。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想看视频还得花20m:sweat: c9取消或者减小,输出整流管后面加个电感

网友:
做低温试验,让电源工作在零下15度.先让故障现象批量可靠的复现,然后再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