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车载充电器,2a,1a充电是怎么分开的?

楼主(2019-04-28):
做工太次了,虚焊各种毛病,直接拆了上图。

网友A:
这车载充电器输出是并联的,各自识别方式不同,一个安卓的,一个苹果的。

网友:
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载充电器输出是并联的,各自识别方式不同,一个安卓的,一个苹果的。 ...

好厉害,安卓苹果自己分开?

网友:
人家就那么一标显得

网友:
两个插座的正负极是并联的,只有插对插口,设备才能以足额的电流充电,否则只能以保守的电流(500ma)充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USB口的电源端是并在一起的,区别就是1A的口一般信号端是短接的,而2A的口加有苹果2A的识别电阻。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了,两个口,一个做了安卓的识别(两个信号线直接短接),另一个做了苹果的识别(四个电阻分压)。
至于1A 2A 的标识,你就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