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线系列之日标电源线

楼主(2019-04-28):
这个是dell电脑带的电源线(电脑为日本购买),是最近展示的几种电源线中最一般的,亮点就是带一个转接头可以转两插,我曾经剪断过当两线插排的线,除了插头长点都挺好用的。

网友A:
这是德州泓淋做的用的是我以前单位的锡丝和锡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德州泓淋做的用的是我以前单位的锡丝和锡条

焊锡?接头吗?没拆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冷压的呢

网友B:
美标的,牢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标的,牢固些

可惜不支持国标插排,但是见过有人拽掉地线当两芯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接头吗?没拆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冷压的呢

这电源线我不是很清楚。USB线有用到!在车间看着生产过!

网友C:
朋友都用上日标的三叉了,不知道朋友知不知道,日标的 平行L/N上为什么有穿孔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都用上日标的三叉了,不知道朋友知不知道,日标的 平行L/N上为什么有穿孔吗? ...

有种插座这种带孔插头插入后旋转一下能锁住防止意外拔出。那个孔就是锁紧部分插入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插座这种带孔插头插入后旋转一下能锁住防止意外拔出。那个孔就是锁紧部分插入的孔。 ...

看来朋友也是研究过的,日本有种安全插座,插座孔是弧形的,插上之后插座旋转一个角度,正好将穿孔部位锁死,拔不下来,不会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