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乐酷的闪存该咋利用啊

楼主(2019-04-28):
手头2个乐酷都GG了,想在利用一下闪存,但据说乐酷的lga60 nand定义不同,普通lga60板子不能用,求教高人

网友:
咋GG了?我还有俩呢,22一个买的好像

网友A:
有一家有卖这种变态的板子,2246XT主控的,性能很渣渣。。。但是聊胜于无啊。。但是你确定是SAT定义的变态乐酷吗?乐酷是个垃圾篓子,正片B95 东芝TSOP白片 东芝黑片 EMMC什么的见到什么用什么,建议拆开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家有卖这种变态的板子,2246XT主控的,性能很渣渣。。。但是聊胜于无啊。。但是你确定是SAT定义的变态 ...

那批有Ti小芯片的正片东芝F,确认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批有Ti小芯片的正片东芝F,确认过了

可以弄那个2246板子。。。字数补丁,不过说实话那板子好像75块,不太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那个2246板子。。。字数补丁,不过说实话那板子好像75块,不太划算啊。。 ...

是的,一共就两片,划不着,我看老站有人说上了903:lol:但始终没见板子或者转接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共就两片,划不着,我看老站有人说上了903但始终没见板子或者转接贴 ...

转接贴我倒是有,但是因为答应某位大神要求,不能公开不能卖,,,,,我自己就是转接贴上903的,速度很暴力,但是坏块飙升也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接贴我倒是有,但是因为答应某位大神要求,不能公开不能卖,,,,,我自己就是转接贴上903的,速度很 ...

你不是想做盘么 怎么最后也放弃了贴903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想做盘么 怎么最后也放弃了贴903玩了

貌似凑不齐颗粒

网友A:
不要揭穿我。。。。。其实乐酷我自己买了一些,臭鱼弄了一些,还有坏盘弄了一些,手上大概有20来个吧,这些里面LGA60的只有八个,这八个芯片坏块还非常随性,有的坏块45左右,有的坏块1200+,讽刺的是45坏块的是咸鱼卖的坏的U盘,1200多的是自己JD搞来的全新。。。。。而且这东西上903跑圈圈过一阵子就会冒出来新增坏块。。。我现在挑出两片坏块70的做了一个64G的盘,还有一个坏45的留着不知道干嘛,剩下五个惨不忍睹的丢在废料堆里面准备垫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揭穿我。。。。。其实乐酷我自己买了一些,臭鱼弄了一些,还有坏盘弄了一些,手上大概有20来个吧,这 ...

颗粒一致性不好的确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我现在做盘都是上一遍测试架,挑坏块数差不多的做。
我自己买的乐酷盘拿来存达盖尔的旗帜图片了,当冷储存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颗粒一致性不好的确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我现在做盘都是上一遍测试架,挑坏块数差不多的做。
我自己买的乐 ...

我靠,用乐酷储存小姐姐。。。不怕你的1024变成2047:titter::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贴我倒是有,但是因为答应某位大神要求,不能公开不能卖,,,,,我自己就是转接贴上903的,速度很 ...

那不知可否帮忙做个双贴64的盘呢?我把盘寄过去,材料费转给你,主要想利用一下这两片闪存

网友:
乐酷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