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充电器简单拆解 有插曲

楼主(2019-04-28):
电动工具大合集 往后不会败家了 最多买角磨机跟曲线锯
最先拆的是新款的慢充  充电器变成了分离模式  底座标签都省下了 越来越节约
电源插头的样子  商标参数
这个乍一看以为螺丝的实际上是超声波焊接的
工模设计未开孔
底座的充电指示  新版旧版不同这是一个坑
准备拆解底座   固定的不止上面的大螺丝 三个小孔也是有固定螺丝的
拆开后的样子
电路板特写 就是这样子的
芯片特写  保护的吗

分割线  继续拆解老款中充  快速充电器只有买绿色的才会有 橙色的别想了
充电器背面的样子 还有挂墙设计 很不错了  要是新款的没有标签配套送双面胶我也能算不缩水
中充参数  是慢充的三倍了
老款固定螺丝是内六花的 不是普通的十字螺丝了  拆下的上盖
拆下上盖后的样子
电路板背面各种芯片
从外壳中取出来看看  电路板正面的样子
正面的各种特写  感觉比新款的好太多

结尾说插曲  最近光玩新款了  没玩老款  ( PS 老款充电指示灯充电红色    新款指示灯充电闪绿)     今天找出来老款充电器 插上电池发现长红  傻傻的当座充坏了 没想新老参数不同   就去各种百度各种问人  跟我说电池热保护  充电器坏的啥都有    最后给官方售后打电话 官方询问型号参数 结局说的也是  充电器 或者电池损坏  我真的无语了   最后 继续百度  找到老坛快充图片才找到原因  后来看了电池标签才找到不同  这真是一个大坑啊   感谢坛友啊  也要感谢微信群的坛友给我解释充电器指示灯标签    在这我真的想吐槽官方 这还能行吗

网友:
謝謝分享  有品位,全高级货。漂亮。

网友A:
跟博世一样同样12v的机器配的gsr120 是普通版的 GSR12-2 LI的就是快充 都是为了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博世一样同样12v的机器配的gsr120 是普通版的 GSR12-2 LI的就是快充 都是为了降成本 ...

是啊 都是套路  个人觉得  很多东西第一批不能买 这是当小白鼠  第二批应该没问题  第三批就要偷工减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都是套路  个人觉得  很多东西第一批不能买 这是当小白鼠  第二批应该没问题  第三批就要偷工减料   ...

你还差个威克士12V小切割机,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差个威克士12V小切割机,已经出来了~~~~~~~~

请问什么型号  新出的没注意啊  原来有12v角磨机跟万用宝 现在都停产了貌似   现在12v平台就差曲线锯了应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  新出的没注意啊  原来有12v角磨机跟万用宝 现在都停产了貌似   现在12v平台就差曲线锯了应 ...

看到威克士旗舰店都上市了,有好几款:
威克士墙面砂纸打磨机WX820
威克士充电式电锤电钻WX394
威克士充电角磨机WX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威克士旗舰店都上市了,有好几款:
威克士墙面砂纸打磨机WX820
威克士充电式电锤电钻WX394

这都是20v平台的  电池不通用   伤不起啊  先入手的12v  不然也会走20v的路了  20v设备只有一套赛拓

网友:
应该投资18v的,12v是玩具

网友:
老铁,买了无刷的电钻了吗?????

网友C:
我是来看不做功课就去得得嗖嗖的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不做功课就去得得嗖嗖的同学的

功课 功课是什么   相对来说优惠比功课诱惑大 哈哈   12v促销真心便宜啊

网友:
分离式的也有1.5A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看着还不错。。。。。

网友(2019-06-21):
我觉得家用12v的够了,如果是工程用,真需要20v的
我也有威克士的电钻和电锤,感觉够用了。毕竟一般家用电钻和电锤电池通用,可以当俩都是双电嘛,这个用着,那个电池备用

网友(2019-09-03):
wu130 值得拥有 性价比很高 评测仅次于米沃奇的 2504
无刷机 待机长 耐用 声音也好听
唯一的无感的 不过一帮用户感觉不出来
有感的都是高级货
这个价位买不到

网友:
起子什么型号啊,多钱入手的?

网友:
新款慢充温度低就亮红灯,零下二十度就不充电,充电绿灯闪烁,充满绿灯常亮

网友:
刚好俩电池都充不上电了,不管插不插电池都是绿灯常亮,感觉充电器坏了。那个电池淘x官方188,G东168,坑!

网友(2020-05-21):
威克士一去不复返,现在不玩了,曾经罗克韦尔三功能机大乌龟3安快充,2安电池,想入WX328种草一段时间,还好刹车及时,退坑威克士,转玩牧田(款)18伏平台
wechat_upload15900345155ec600531b3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