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鲍鱼焊台电源机箱组装教程

楼主(2019-04-28):
1:首先,用剪钳分开AC转换板。并对剪口用砂纸打磨平滑。
2:分成单板,并对剪口打磨光滑。
3:打磨完成后的板子备用。
4:装开关插簧:黄色为指示灯弹片,弹片反方向插入。
5:把开关装进AC座,黄头端在无脚方向。
6:装上AC转换板。
7:用剪钳减掉长出的脚。
8:使用烙铁进行焊接
9:装进AC后板,AC开关往AC后板较靠边的方向
10:后板和机箱进行螺丝链接锁定
11:装入绝缘片
12:拿出电源,沿PCB插槽划入机箱。
13:滑入电源板子到AC转换板齐平。
14:板子和AC转换板的对应焊点进行焊接,焊接焊点起到固定电源板和通电作用。
完成了,,水贴

网友A:
全焊接不喜欢,不方便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焊接不喜欢,不方便拆解啊

后板螺丝一松。马上就滑出来啦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真的好吗?

网友:
真给整成鲍鱼了

网友:
给你看看我的

网友:
可以   这个不错  我也准备开始搞个电池版的t12

网友:
尾插小板有点点斜

网友B:
这电源倒是合适,功率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倒是合适,功率够吗

原作者说最大5A输出,对于72w的T12足够。对于你来说不够马云家还有另外一个电源板兼容88*38盒子,价格就贵了160块

网友:
那个店买的套件

网友(2019-06-08):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2021-12-21):
真心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