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4.7K多圈电阻器WXD3-13,阻值上1M欧姆了。

楼主(2019-04-28):
拆解4.7K多圈电阻器,阻值上1M欧姆了。
4.7K,5%的精度多圈电位器

底部,中国生产的。

电阻阻值4.32K,

滑动阻值13M

螺丝和垫片

下螺丝

分离

多圈电阻丝

滑动触点

连接线

尾部结合的触点

动触点和尾部结合的触点

网友:
精密的元件

网友:
智能升级啦

网友:
应该是电阻丝接头处开焊了,用放大镜找找

网友:
电子负载的罪魁祸首

网友:
这个你发了啊,组织升级

网友:
你是要成为海贼王一样的男人

网友:
看着就那么不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位器也学会偷懒了。。。。

网友:
动触点氧化了,擦净就好了。

网友:
好像电阻体有断裂,一般来说只能换新的。

网友:
印象中,这种电阻器与天同休

网友:
这万用表有意思,长得像个锤子(纺锤)

网友:
这种多圈还是不错的,用了好几个了,

网友(2023-04-18):
里面的线是故障的高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