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量力而行,再做微型台钻

楼主(2019-04-28):
前年做过一个微型台钻,今年又做了一个。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把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改成通过皮带轮驱动。电机是775型的,12V时空载电流约300mA,4000转。装到台钻上连接好皮带后,12V电压时,空载电流约1A,装上3mm钻头钻铁板时电流约2A左右。钻夹部分是用吊磨机的钻头夹稍加改造而成,钻头夹持范围0.3-4mm。
制做时的全部工具只有台钳,手锯,锉刀,手电钻等,所以精度难以做高。制做时如果能有车床,铣床那精度还能提高不少,自己目前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量力而行了。

next

网友:
皮带暴露在外会不会不安全

网友:
皮带的套子呢,总感觉皮带危险

网友:
做的非常精致,

网友A:
楼主做的真精致是否可以看看装配图与零件图

网友:
很精致,感觉立柱有点细,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打个孔,看看精度如何。
可以的话,打个钢板,如果精度可以控制1mm以内,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
台钻感觉是相当的精致哦!

网友:
做的漂亮,就是感觉电机不够力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和建议。
1:皮带的安全问题也想到了,加个防护罩也不难,这是刚刚完工还没来急做。
2:用这款775电机是因为手边只有一个12V10A的电源,选用大功率的电机怕电源顶不住,开机的冲击电流大了会保护。775电机也有功率大的型号。
3:立柱直径为10mm,是一个儿童电动车的车轴,确实细了点,只是考虑到钻夹最大只用到4mm的钻头,也就将就了。再就是如加大立柱直径,则中
     间部位的方形框架就要加强,制做时手边正好有一根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小角铁,尺寸为320x28x2mm,就直接做成了一个75mm X 85mm的框架,
     这个框架也限制了立柱的直径。在综合考虑手边现有材料,加工条件以及使用范围后就做成目前这个样子了。
     另外,用手电钻想钻出垂直孔太难了,手边现有材料又有限,以前守着车床铣床时没想起来做这东西,不然整体强度及精确度一定会做得更高。

楼主:
钻孔试了一下,15mm厚的铜块,用3mm钻头可以打穿,工作电流2A多一点。感觉有点费劲,电机功率偏小,小台钻有点抖动,估计提高电压能好了一点,毕竟电机可以用到24V电压。做这个小台钻本来就是为了打些小工件,不是为了正常的机加工用,小马难拉大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真精致是否可以看看装配图与零件图

网友B:
做的漂亮,就是为什么不直接驱动呢?简单可靠。主要求教底座是什么?哪里来的?

网友C:
厉害,主轴成品还是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就是为什么不直接驱动呢?简单可靠。主要求教底座是什么?哪里来的? ...

没有直接驱动是想增加一点钻头的扭距,手边正好有一个闲置的吊磨机钻头夹,更换电机皮带轮还可以调速,皮带是5mm的,网购2元1米。底座用角铁做的长方形框架,长边中间再加上一条角铁(实际是用了两条叠在一起,用以支撑立柱并加强整个框架,框架上面蒙了一块2mm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主轴成品还是自己加工的。

主轴是成品,吊磨机上用的钻头夹。

网友:
在配个平口钳就更好了

网友(2019-06-06):
精致漂亮,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