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OCZ的老盘,不认盘,开卡出错,大师们看看,谢谢

楼主(2019-04-28):
OCZ的老盘,不认盘,开卡出错,大师们看看,谢谢

网友A:
搬板吧,jmf616,2246x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搬板吧,jmf616,2246xt···

46xt用不了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xt用不了缓存。

要缓存就上2246EN,

网友:
可能是固件用的不对吧

网友:
短接状态下开。

楼主:
短按了的,可以开成16G

网友:
CE和CH数量选错了吧,16片闪存选8CE这样子好吗

楼主:
闪存和容量选好后,其它参数是自动给的,是灰色的,不能选。看来可能是固件问题,是不是OCZ比较特殊。

楼主: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