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搭棚的LM3886小功放,拿来听歌很不错

楼主(2019-04-28):
前文说拆了两个小日本的盒子,又找了个Dell的散热器,搭棚了一台3886小功放,拿来听歌很不错

拆机的两片3886tf

开工

整流滤波部分

8200uf足够了

250瓦的大牛装在电源盒子里面

全是拆机件

开始搭棚啦

初具雏形

先上双30v试试

中点电压3.5mv

被动散热的温度

接上音源和炮灰喇叭试机

输出电感和如贝尔电路放在了输出端子上

整机定妆照

最终效果

网友A:
这个散热器最酷了,如果太热还可以加风扇。

网友B:
浪费啊,用得着那么大的散热器么!

网友C:
这个造型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器最酷了,如果太热还可以加风扇。

,还好,夏天能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啊,用得着那么大的散热器么!

这个散热正好,后面改成双40v电压,夏天听歌稍烫 50度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造型点个赞!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高手呀。佩服

网友:
这散热器太牛了

网友D:
外观挺酷的,就是散热器有灰尘清洁有点麻烦

网友:
50度没啥压力  这片子越热越有胆味   在用1875

网友E:
你的万用表真好。

网友:
散热是亮点,夏天温度高还可以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啊,用得着那么大的散热器么!

幸好变压器不大,要不然这散热器都不一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挺酷的,就是散热器有灰尘清洁有点麻烦

不怎么落灰,有灰了就吸尘器加毛刷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万用表真好。

那是个福禄克的便携示波器,修汽车用的

网友F:
散热器估计无所谓了,这小不点的变压器能响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器估计无所谓了,这小不点的变压器能响就不错了

看帖不仔细啊啊,用的变压器是250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器估计无所谓了,这小不点的变压器能响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