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罗技无线鼠标

楼主(2019-04-28):
同事的罗技无线鼠标,无法使用以为没电了,换了也没用

看来用得够狠的,底部脚垫都没了

标签都模糊不清,看结构应该是M215

拆下2个氧化的螺丝,内部够埋汰的

滚轮安在上盖

电路板结构

安华高A2080引擎,专为无线鼠标所设计,2080引擎使用小型8pin方式封装。

左右键用凯华Kailh的微动

NRF 24LE1G集成了包括2.4GHz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h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

就是这个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清洗后加入WD-40神油

拆开个塑料件,清洗干净

装回,已经正常。

网友:
正品罗技的,不错不错

网友:
说白了,就是欠拆了呗

网友:
耐摔,,可靠,待机长

我遇到几个低端的罗技,背面开关不太好用的!

网友:
罗技的M215~

网友:
用这么久,貌似滚轮还没出油

网友:
接收器重新配对一下。

但是一般接收器坏了。单通道18左右,六通道25以上了已经。

单通是红边    六通是白边。

网友:
鼠标求赠送~

网友:
天线很个性,还带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