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惠普笔记本电源 HP serles PPP009H

楼主(2019-04-28):
此电源上笔记本不干活,测量输出插头无电压,然后用锤击晕,层层剥开,测保险正常,功率管正常无击穿,肖特基正常,插电测试板上输出位置,有电压,拆机目的达到

网友:
被大锤伺候好啦?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输出线虚焊?还是芯线根部折断?!

网友:
65W适配器,笔记本上用的居多,HP的电源,台达代工的好多。我只会换输出线,要是电源坏了,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线虚焊?还是芯线根部折断?!

插头内芯断线

网友:
电源损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