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早市掏的佳能打印机电源CANON K30297

楼主(2019-04-28):
早市五块淘的,垃圾越来越值钱了,少废话上图:

看这个造型应该是打印机用的吧。

输出三根线。

输出24V0.7A

开盖没费太大劲,好像不是超声波焊接的。

台达电子代工的。

元件特写。

板子背面。

背面两颗芯片。

问题来了,两个蓝线之间7.2V电压,蓝白之间也是7.2V,其他接法没有电,是坏了还是空载输出就这样?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谢谢观赏!

网友:
台系电源不错

网友:
台达电子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
电流有点儿小,便宜了垃圾佬!

网友A:
接负载试试能不能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试试能不能勃起~~~

手里好像没有这么大电压的负载啊。。。

网友B:
做工是不错,可惜电流太小了,没什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不错,可惜电流太小了,没什么用吧???

确实没太大用处,只是手里没这么高电压的电源,兴许哪天会用上

网友C:
什么相机拍的,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相机拍的,真清楚!

松下ZS7,老卡片机了,确实不错。

网友D(2019-07-04):
请问楼主这个挂钩式测试表笔哪里有买,大约价格,搞维修几十年了,一直想买个合适的。另外想问下,楼主这万用表咋这么新呢?

网友E:
之前拆了个打印机电源,直接220v空载没有输出,连到主板按下开机键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挂钩式测试表笔哪里有买,大约价格,搞维修几十年了,一直想买个合适的。另外想问下,楼 ...

这个表咸鱼100淘的进口货,电压精度挺好别的没测,表笔是早市淘的Pomona 测试钩,超级好用,网上看价格不菲但是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拆了个打印机电源,直接220v空载没有输出,连到主板按下开机键才有输出。 ...

我之后又发贴了,偶然发现短接白线和一根蓝线就输出了。

网友F:
得有个启动信号  电源才能输出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有个启动信号  电源才能输出24V

后来又发了一个帖子,偶然发现短接白线和一个蓝线就有输出了

网友G:
表不错,有独立开关,不用每次关表 都转一大个圈,就是测电流要换表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不错,有独立开关,不用每次关表 都转一大个圈,就是测电流要换表笔孔

最大缺点是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有一次忘关了几天后发现一节电池电跑没了,还是碱性的!看来功耗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