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晒倍量9V镍氢电池

楼主(2019-04-28):
上次买了3.9元4节的5号镍氢电池,看样子还不错,活动力度不小,到手才2.9元,于是决定再买个9V的,用券之后8元,还算可以吧。

可是,这次运气不大好啊,电池盒拆开之后,发现负极掉下了,立马上网找客服,客服还真不错,要了照片之后,立马答应补发一个。不管倍量电池如何,大家怎么评价,他们的服务还真是
不错,在这里我要给他们一个大赞。

先不说后来如何了,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个坏电池怎么修一下呢?

先用烙铁试试加热负极断的根部,发现不太容易焊上,烙铁一加热,负极根部就往里陷,生怕把它焊穿了,第一次焊去,插充电器一试就掉了,第二次狠了狠心,加热时间稍长些,觉得焊得

比较牢靠了,又用刀片把负极的梅花扩了扩,省得卡住充电器太紧了再拔断了,目前对乎着能用,也不知道能撑几次。

倍量9V电池到货

据说180MA实标,但是有坛友已经测试过了,110MA左右

负极掉下了

瘸腿了

只有一个腿了

齐根断了,怎么接上才好啊

刮一下,试试焊锡能不能上,倒是能上锡,就是烙铁一加热,
根部就往里陷,好怕,说不定陷下去就短路了。

小心翼翼焊了两次,才算是比较满意了

侧面看看

用刀片扩大一下负极花瓣,让它卡的力量小些,这样插充电器上再拔的时候
受力小些,对乎着用吧,新的扔了可惜的。

中间就挂着一点焊锡,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网友:
这么坑啊,这个牌子只撸过纽扣的

网友:
楼主要想长期使用——充电插拔,应该完全拆开,换电极再包上

网友:
8元几只啊,一只的话,哈哈

网友:
还是能用锂电就用锂电代替好

网友:
小心哦,不知道会不会BOOM

网友:
要是再坏就拆开换一个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86549

网友:
这样用着有些不放心。

网友A:
以前280的容量,当然实际可能200都没有,如今180,估计也就80 ,8元性价比不高啊~

网友:
这电池我也买了颗放UT61里,经用。

网友B:
焊得不错,手术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得不错,手术刀么

拆晒电子原件包,修鱼缸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140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280的容量,当然实际可能200都没有,如今180,估计也就80 ,8元性价比不高啊~ ...

对 我免费得得就是2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我免费得得就是280

去年刷单的,充电套装,现在想想后悔了,当时应该多领点,现在没了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也买了一些9V电池,不过都是锂电池一口气买了三种,分别用EBC测试了一下,感觉还是8.4V的锂电池最靠谱,容量很大,就是电压稍微低了一些

元和的这个充电器真的好用,又好看又好用,忍不住打个小广告,哈!

网友:
桌垫牛逼了

网友(2021-06-23):
个人感觉还是用锂电池的好,镍镉或镍氢的容易犯毛病

网友:
锂电池电压不是超过就是不足,还要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