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罗技代工的老联想鼠标M-UR69

楼主(2019-04-28):
也是早市掏的,底部透明的外壳能看到内部做工不错,五块讲到四块拿下,少废话上图:
成色尚可,简单擦了一下,线还很软,滚轮的橡胶也没老化发粘。

老联想标志。

插头是铁的但是没有锈迹。

能看到内部触点很新净还挺厚实。

下半部分是透明的。

罗技的logo。

拧下下边两个脚垫中间的螺丝就能打开。

拧螺丝的时候很有段落感,仔细观察螺丝并不是圆柱形的,界面略成三角形,不知为啥这样设计。

有个配重铁块,这部分不好拆也没啥可看的就不继续拆了。

电路板全貌。

USB线插头特写。

ZIP的微动。

滚轮是光栅结构。

一些元件特写。

电路板背面,一些贴片。

滚轮机械结构。

透镜部分。

鼠标左键不灵敏有时候还连击,从一个费鼠标上拆下一个换上完美复活。
有一个问题,不光这个鼠标,手里还有别的老鼠标,在系统设置里吧鼠标指针移动速度调到最大还是感觉慢,
不如现在用的无线鼠标快,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硬件或者软件的方法可以解决?希望能有高手解答。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鼠标有年头了,早期的鼠标dpi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有年头了,早期的鼠标dpi低~

能硬改或者用软件解决吗?

网友B:
你把电脑分辨率 调成 1024X768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脑分辨率 调成 1024X768 试试

这样看着太不爽了吧

网友:
不能挑节DPI的这光学引擎就那么满的,那时的技术不够先进.能满足一般使用.

网友:
这种鼠标精雕机用用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着太不爽了吧

那就淘个剪线鼠标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硬改或者用软件解决吗?

有人改晶振超频,你可以试试

网友:
早期联想电脑配的罗技代工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居然是圆形的,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