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SUS B250主板升级BIOS上9代CPU

楼主(2019-04-28):
今天一个老板找到我,让帮忙给他刷个BIOS,这不是小意思嘛
但是听完他的要求,我有点困惑。。。。
要求:
1. 板子有10几片
2.BIOS不能有焊接的痕迹

像我们这种彪形大汉,平时都是暴力拆解的,这个要求,啧啧啧
这种智能硬着头皮改造一个“治具”
-----------------------------------------------------------------------------------------------------------------------------------------------
首先,上张正面照。骚红色

来张BISO特写,BIOS一把在南桥附近,

看下近照,25Q系列    厂家:WINBOOD 。容量:16MB,堪称巨型BIOS,现在的好多笔记本也是这么大的容量

看到BIOS上面的插针,是不是好像USB那种设计,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用USB接口改造,事实证明不靠谱,
具体的请看下文
USB的接口距离太大,根本插不进,有点邪恶了

间距有点大,,,

无奈作罢,只能另辟蹊径
但是这个针脚是OK的,而且还要连接编程器,所以有了下面的思路
衣服全部脱光光,,

然后热缩管伺候,裹得严严实实的。。

接下来就是线序的问题了。按照BIOS的pin脚定义画好线序图

接下来就是插进去,,,,,,,顺便固定下,做下防呆设计,

插进去试下,妥妥的

然后就是另一端焊接编程器转接板,,,
这是转接板,,,可以读写KB9012系列的EC哦,流弊哄哄的

焊接线序。。。

插上编程器,RT809F,,,,

连接主板和编程器

打开编程器软件,,,

首先智能识别下,

已经认到厂家,容量

然后读写

妥妥的,,,保存原文件,,就等改过的BIOS了

读写一切顺利,,,,
谢谢观赏

网友:
2.0的座子,微星板子也是有个类似的接口

网友A:
找一个亮机u,开机刷bios不行?

网友:
小白路过   原来还能这样升级   我就会系统软件升级

网友:
不是可以在WINDOWS界面在线刷BIOS嘛

网友:
不知道上了9代U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亮机u,开机刷bios不行?

这种主板都是充新用的,上电了就不太好卖,还有就是U的问题,9代的U家里没有,装U刷还有搞U,搞内存,键盘鼠标,乱糟糟的,而且这种刷BIOS且不是更快更有效,明天等BIOS刷好了上亮机图

网友B:
楼主啊,你这是助纣为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这是助纣为虐

是啊,该打

网友C:
这样刷对主板不好,容易把mac地址刷成一样的,如果拿来组局域网,地址一样的都上不了网。开机用程序刷不会将bios里的mac刷掉

网友:
哦,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刷对主板不好,容易把mac地址刷成一样的,如果拿来组局域网,地址一样的都上不了网。开机用程序刷不会 ...

不是吧,我刷过的没见MAC地址改变啊,改变的只有更换网卡芯片或网卡EE2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我刷过的没见MAC地址改变啊,改变的只有更换网卡芯片或网卡EE2P

看用的什么网卡芯片,螃蟹芯片的好像没事,intel芯片的mac地址在bio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的什么网卡芯片,螃蟹芯片的好像没事,intel芯片的mac地址在bios里面

华硕的某些机器会有你说的症状,但是BIOS里面提取出来就行了。4代以后的bios都是要合成纯净me文件的,6代的还要改me文件配置,不然亮机慢。风扇狂转,半小时掉电,都来了,

网友:
不知道亮了吗

网友:
高人,干过IBM本本

网友(2019-07-10):
插主板那边你不直接剪一段屏上的双排插线就行了吗,我就这么干的,何必费事呢

网友:
衣服全部脱光,赤膊一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主板都是充新用的,上电了就不太好卖,还有就是U的问题,9代的U家里没有,装U刷还有搞U,搞内存,键 ...

刷好了不试试机么?万一bios改的不好使,开机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用的什么网卡芯片,螃蟹芯片的好像没事,intel芯片的mac地址在bios里面

正解, intel 网卡的要先开在备份好的bios内找到mac地址, 抄下来在新bios内修改好才能写入去。 我的微星就是这样, 其实写进去很简单, 有编程器就好了。没有杜邦头,某宝亦有一种夹子,不过这夹子价不便宜,用时要很小心,否则用几次就报废了。
最重要的是有改好的bios. 有文件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