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板

楼主(2019-04-28):
这块电磁炉板谁修过?板子上的单片机第一行字符是H188,第2行字符是B132G0367#1,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型号?

网友:
杂牌电磁炉板子

楼主:
这是在淘宝上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板子上排线怎样接?

网友:
电磁炉工作原理大同小异,可以借鉴别人维修教程

网友:
5P的肯定是显示板,3P的是炉面传感器,2P的是散热风扇

网友:
网上买的话要跟你的电磁炉匹配才行,不然要外挂按键板

网友:
拆零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