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2年的T15-A型国产巨型电流表拆解

楼主(2019-04-28):
今天早市淘的,这个大家伙太醒目了,只可惜只是个电流表,上手非常有分量,成色还不错,问价20不讲价,眼馋拿下,也不知道好坏,少废话上图:

外观,真的很大,也很沉!

表盘特写。

接线柱。最大能过100A电流?!

两侧接线柱是5A/10A的,用小接线柱。其余的是这个粗壮的大接线柱,磁铁不吸,铜的不知道镀的啥。

底部是个铁片,有四个脚垫。

脚垫特写,拧下来四个脚垫还是打不开后盖,原来中间隐藏一颗螺丝。

封的像沥青一样的东西,扣完了发现是一颗一字螺丝。

取下后盖,外层是铁片还有一层绝缘的玻纤板。

内部一览无余,左侧是个屏蔽罩之类的东西。

固定螺丝。

这个屏蔽罩距离接线柱内部焊接处非常近不会有危险吗???

拧下固定螺丝,还是两层的!

内部一个变压器一样结构的东西,这是啥原理啊?

“变压器”特写。

绕线与接线柱特写。

这两个应该是连接表头的。

这是表头一圈的铁皮,屏蔽用的?

拧下红圈内四颗螺丝,表盘盖板就能拿下来了。

表盘盖板上调零螺丝结构。

表盘盖板是玻璃透明窗,胶水粘完了还用螺丝铁片固定。

表盘盖与表身连接处有密封圈。

指针机构。

固定在表盘两端的限位装置。

从侧面看表盘中间有一块玻璃,竟然是刻度下面的反光镜!

插下表盘下面两个铁片。

内部构造。

不敢继续拆了,怕破坏表头。这个电流表整体做工很皮实,20不算亏吧?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理么?

谢谢观赏!

网友:
哈哈,不亏,如果有地方放置的话,老表越来越少

网友:
0.5级精度,一般工厂测试台计量用

网友:
适合收藏,这么大电流的表

网友A:
我有测1000A的老表

网友:
那个线圈是电流互感器,直白点就是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
不亏,只是大电流交流电表,装大型电控柜能用,

网友:
够大、够重、够老,值得收藏了。

网友:
1982年的古董万能表

楼主:
总感觉电流还是钳形表测量安全

网友:
20块不亏啊这做工,放隔壁坛也好出手
因为电流表是测电流的,里面电流很大但分压很小的,所以那些焊接靠得很近的也不用担心,只要外壳绝缘和屏蔽做好了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电流还是钳形表测量安全

我的就是钳形表老表

网友:
这个好,不用另配互感器,还有几个档,折腾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测1000A的老表

摆出来看看吧。内部也有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摆出来看看吧。内部也有互感器??

  1968年的T-301型老式钳形电流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4858

网友:
标准电流表,校表用的,0.5级精度。

网友:
这表品相真是完美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
这是一块交流电流表,用变压器变换电压推动表头显示

网友:
0.5级精度的电流表,这都是用来当标准表用的
保存品相相当完好,20块钱不亏。
这种表的表头如果是好的千万不能动,很容易精度就被破坏了
如果功能好,拿到计量院去做个计量检定那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