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防老人走丢,手机加装GPS/网络定位系统

楼主(2019-04-28):
        这个是给新疆从事玉雕的师傅帮忙,他老家河南的,他在新疆工作。家里就剩下一个老人,住在他大哥家,因为老人有过一次离家后迷路情况,他们一家人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回老人。于是他找我帮忙想个能定位老人的方法。这种定位事情,如果不是他与老人相隔较远,又一片孝心,我是不敢管的。毕竟现在法律太严格,不敢碰触底线。既然是为了老人安全等因素,那就想个简单实惠的方法吧。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老人的手机里安装一个定位系统。他家老人不会用智能机,只用老人机,那就使用硬件吧。
       让师傅买了一台大体积的老人机,另外买一个定位模块,老人机理安装,模块要求比较高了,首先是体积小,第二是要有LBS,WIFI定位。考虑到空间与信号,GPS
都无所谓。现在定位,LBS,WIFI不用连接基站,只要有信号就行,直接探测信号就能定位,比如有个路由器发射WIFI信号,直接就定位了。WiFi挺准,基本没误差,LBS误差有点大。
     等了几天,师傅那面下单成功,寄给了我。

接下来开始拆解与DIY
定位器拆解

开箱

拿出

侧面

这个像摄像头,不知干嘛的,只要开机就不断发红外光

TF卡槽与usb

说明书

开机测试

拆解,没有螺丝,直接卡扣

电池信息

机内GPS天线

拆下电池,内部屏蔽胶带

继续拆

掏出主板

主板背面

细节

运行状态

接下开开始分解主板,去掉我们不用的东西

两根排线,一根是开机,一根是摄像头一样的东西

电源模块

TF卡槽

楼主:
这个模块还是有点大了,不过好处就是不应安装GSM卡,内置卡了。而且可以远程开机,这个才是我想要的功能。我想到两个方案,1,安装在电池内部,2安装在机器内部。
通过对比,我否定了方案1,电池体积大约是3000mAH,如果放了这个模块,只能安装1000左右的电池了,待机时间太短了,只好放弃。
要用方案2,那就得继续拆手机。

拆,这个手机还挺大

打下马,哈哈

侧面

手电筒与遥控器

usb

拆开

发现音箱位置挺大

把音箱拆了

换个国产小外放喇叭,毕竟外放声音还是很重要的,不能没有

安好喇叭

安好定位模块

把供电线焊接在电池端子上

开机测试

继续安装

组装

还原易碎贴

除了按键7有点划痕外,其他没痕迹看出

安装完毕,带着出去溜达一圈,只要有wifi的地方,不论是个人家信号还是公共信号,都十分准确,LBS误差大了点,几十米。
电池断电后再上电,定位器默认休眠,根据自己设置的时间自动启动发个信号。如果睡过去了,就远程开机。
涉及到了隐私,定位图我就不放了。
哈哈,效果师傅满意,喝酒去了,师傅请客

网友:
我这里四线小城市,LBS误差太大了,有时候误差超过1公里以下上。 优惠购上的24元那种就很适合老人家,买根绳子挂在脖子上,北斗GPS定位还能有监听周围声音的录音功能。

网友:
手电功能是不是给整没了

网友:
好技术,刚好有个音箱装电路板。

网友:
厉害,喇叭位真合适,这么大块板子都能装进去

网友:
厉害了!还能这样搞!

网友:
好办法,但这个为啥不单独用呢?

网友:
还不如带个定位表..
手机容易丢容易没电

网友A:
wifi定位搞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定位搞不懂什么原理

同问,不接入wifi能发定位吗

网友C:
是不是像无线钥匙一样。搜索附近wifi就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不接入wifi能发定位吗

对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像无线钥匙一样。搜索附近wifi就能定位

对的,就是这样

网友:
居然能塞得下,不错

网友:
围观学习,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漂亮 这个真的可以有  不过我担心一件事  老人不舍得用新手机怎么办

网友:
这办法不错,竟然装进去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3
够折腾的,市场上有功能完善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