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给单片机供电可以用 ME6118A 代替 AMS1117,不用改焊盘

楼主(2019-04-28):
手头有几个 STM32 开发板以及其他板子,用的 AMS1117 供电,压降有点大(>1V)对于单片机而言已经算不上 LDO,静态电流也偏大(mA~10mA 级别),某些时候不太合适,想把它换掉,电性能合适的芯片非常多,但是引脚一致、可以 Pin to Pin 替换的就不好找。
以前知道有 ADP3338,但是超贵,可能比一些板子都贵。。。烦恼了很久。后来发现有个 ME6118A,压降、静态电流、价格都比较理想,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并非广告,只是提醒一下有同样需求的坛友。购买方式和具体价格自己找吧

网友A:
小电流情况下还可以,大电流下和1117一样,都是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情况下还可以,大电流下和1117一样,都是1.25V

还好吧,800mA~0.65V,1.25V 估计已经烧了。

小电流时压降小就挺有用了,至少很多 MCU 电流不超过几十 mA。关心静态电流和压降的情况,往往是供电能力有限,不能浪费,比如用电池。大电流的话还是找个更节能的方案吧。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收藏

网友B:
ht7333,除了电压一致性不好,压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7333,除了电压一致性不好,压降好说

HT7XXX 系列不错.就是 假货太多..

网友C:
这类芯片的应用场合本身是用于宽电压输入的,因此压降肯定比较大,如果要求低压降,肯定是用于锂电池类供电,直接淘宝任意一家卖电子元件的商家看LDO芯片,一大堆便宜又好用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芯片的应用场合本身是用于宽电压输入的,因此压降肯定比较大,如果要求低压降,肯定是用于锂电池类供电 ...

AMS1117 其实不能算是宽电压,标称只有 15V,一些“改进型”才能有 18~20V。压降大也不是因为宽电压,而是内部使用的技术不同。

LDO 现在几十伏的有的是,最常见就是几块钱包邮的数码管电压表用的那种,SOT89 封装居多。但是很多时候板子是已经做好的了,LDO 的焊盘就是 SOT223,1117 这种封装,能选择的余地就很小了。

如果你不介意自己重新画板子、改焊盘,那么一堆 SOT89、SOT23-3、SOT23-5 封装的 LDO 等你去选,啥规格的都有,有的不仅耐压更高,压降和静态电流都比 1117 好,能选到你眼花缭乱。

网友:
其实ht7333加三极管扩流压降0.6V都比1117-33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