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P150-48小刀电动车充电器拆装输出线

楼主(2019-04-28):
小刀电动车的充电器,小体积大输出。

充电器,一直接着一个1分2的线用

那条线可以插到别的地方用。我很多充电器输出都是一个dc母头。看这充电器小体积大输出,改成正常的,放车上带出去用不错的

3a输出,我拿来充锂电的,靠保护板保护停充

打开

很小巧

拆掉输出口

找个坏充电器拆条输出线(这个坏充电器,别人刚买没用几次就打嗝了)

装上充电线,

焊点饱满圆润

手上没有48的dc插口的电池,拿个24v的插几秒测试一下。可以用。

装起来收好。

既然搞都搞开了。。。那继续

优惠购6元充电器

打开

哎呀,非常旧啊

测试。。。嗯?瞎了一只眼

锈断了一个

垃圾堆里面找零件

找个小LED,红的

装好。小一点(实际那个不装不用也可以的。。。是个电源指示而已。有旁边的工作指示就够了)

拆掉自带的t型万能品字输出线

找个视频头的线。打算装来充那种老款喜德盛电动车的

这电线颜色居然反的。。。棕-蓝+

装好

输出正常。朋友有需要就送了。

没了

网友A:
我想说这样折腾  插头功率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这样折腾  插头功率够用吗

应该够吧,3a,插头温温的,不热

网友B:
好小巧的充电器,标3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巧的充电器,标3安

足3a!!!!!!

网友:
这个充电器比较好,电流这么大

网友C:
靠保护板保护停充,不是好习惯!万一保护板失效,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保护板保护停充,不是好习惯!万一保护板失效,后果可想而知!

确实有点危险,虽然电压不是超出很多,也就0.4v。这个曾经我想改电压,失败了

网友(2024-11-22):
做工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