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志高(CHIGO)ZDQ210双层煮蛋器

楼主(2019-04-28):
现在的小电器真是方便,像煮蛋器又便宜又好用、方便,原来本来有个山寨品牌的煮蛋器在用。但因为那发热盘没说是304不太放心,看到志高介绍说全是304和PP塑料就重新买一台双层,感觉这样的更实用些,除了煮蛋还可蒸菜等。收到货感觉一般般,问题是厂家宣传说是304和PP,我们普通百姓如何判断呢?本来前几天帮亲戚买了奥克斯煮蛋器,虽然外观等比这个更好看,但宣传中没说是食用级不锈钢或304,特地换个品牌,各位怎么看?

楼主:
底部拆开特装箱单,就中间一个螺帽罢了。底部就一小发热盘及温控开关,这个防干烧保护用的。

网友:
度数在正面贴着铁那个面。

网友:
不错,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A:
跟我9.9包邮的差不多。SUS304才是真不锈钢吧。

网友B:
用磁铁试试,304的基本不吸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磁铁试试,304的基本不吸磁铁

201  202也不吸   不锈铁会吸  专业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9.9包邮的差不多。SUS304才是真不锈钢吧。

便宜的都没说什么材料,也有塑料没用PP的不敢用,今早用了一次没气味,这志高品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

网友:
东西还不错,如果炊具都是专用的,厨房就放不下了。

网友:
温控器要拆下来看,温度标记在贴合面

网友:
这重开关不太理想,会反复加热,还是那种温度到了就直接跳开完全断电那种好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是ptc的发热,现在改电锅的了

网友D:
三插头,通用性差点。盖子不是半圆形,能蒸更多东西,如果能高一点就更好了。还有两个架子,不错。这个是会反复蒸,记得关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是ptc的发热,现在改电锅的了

原来买的山寨品牌就是PTC的,现在用这电热管成本更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插头,通用性差点。盖子不是半圆形,能蒸更多东西。还有两个架子,不错。 ...

按家电要求三插头才是正规的安防要求,毕竟是厨房用电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拆开特装箱单,就中间一个螺帽罢了。底部就一小发热盘及温控开关,这个防干烧保护用的。 ...

煮蛋器好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