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小主机问题-HDMI无效

楼主(2019-04-28):
昨天休息,才有时间摆弄一下矿难机,接电视发现HDMI无输出。

我用的是极度精简版的WIN10,试装多版本驱动都没有。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是不是要怎么设置,还是系统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的机子是A款。

网友:
楼主可以装WIN10X64LTSC2019版本,完全版本,装完打完补丁,用dism++和WIN10自带的compact命令清理压缩一下,原装SSD还有一半空间可用,就是稍微慢了点。

网友A:
改bios,估计把高清接口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ios,估计把高清接口关了。

就是不知道改哪里啊。

试了好多设置,都没效果。

有空装个标准版win10再试试。

网友B:
没HDMI就废了 期待楼主更新啊 我想接HDMI看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HDMI就废了 期待楼主更新啊 我想接HDMI看片

目前试验了win7精简版,1809的LTSB完整版都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试验了win7精简版,1809的LTSB完整版都没有输出。

那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有价值了。。

驱动打上去了吗

楼主:
驱动装的WHQL推荐的,安装后,常见的HDMI的数字声卡感叹号,插上HDMI无反应。

我准备抽空试试专业版或家庭版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装的WHQL推荐的,安装后,常见的HDMI的数字声卡感叹号,插上HDMI无反应。

我准备抽空试试专业版或家 ...

我看网上视频有人有搞成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视频有人有搞成感觉

不知是哪里,我去学习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bios限制了,要改bios文件?

网友:
我还说买台来接电视呢,楼主的搞定没有啊

网友:
回复bios默认设置啊,你试一下。

网友C:
b双黑色主板,装2019ltsc可以接HDMI显示。

网友:
我c单,买来初测了一下也是HDMI没有输出。
因为同时买的一块hp主板也是没有输出,就以为是驱动问题没管

系统win10 ltsb2019企业版

网友D:
HDMI不需要驱动吧?除非BIOS里面关掉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不需要驱动吧?除非BIOS里面关掉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坏的。

那也不会大家都坏了吧。

估计还是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双黑色主板,装2019ltsc可以接HDMI显示。

看主板差异图,感觉主板只有三种,一种黑的,单双网只不过是少装一路零件;还有一种绿板,单双同理;还有一种CPU供电元件是插件的,散热片比较小,比较高的。

这么说黑色的版型应该都一样的,我有空试试专业版货家庭版的win10,之前装的系统都是没有HDMI的声卡,或声卡感叹号。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