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门锁上面的塑料是包装保护用的吗

楼主(2019-04-28):
安装时是否应该拆开丢掉?

看到很多人安装时都留着一起装的。

网友A:
这个是密封防水的啊,也可以保护门漆

网友:
笑话,这个当然得留着啊。密封护漆作用。谁告诉你这个要丢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密封防水的啊,也可以保护门漆

应该不用防水吧 尤其是房门。不过缓冲作用应该有。

看了一下淘宝上面的,问过商家基本没有这个塑料。网图:

网友:
缓冲作用吧

网友:
99.9%的锁都装的,不过你的地盘你做主,你不装也可以

网友:
那是防止把手活动刮花门漆的

网友:
保护门漆。仅此而已

网友:
有这个可以适用于门板不平的情况 增大接触面积 稳固 减少活动和噪音 你不喜欢就拆了 没关系

网友:
这个塑料垫片主要是为了遮挡把手面板冲压的飞边用的
早期的磨边把手没有这个垫片,室内锁把手也是磨边的,也没有这个垫片
这个垫片的加入为拆面板开锁留下了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