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学精了硬盘都卖十块钱一个了

楼主(2019-04-29):
下午出去的 太阳还很晒

刚到废品站 这里一堆电路板

这大块头

这板子看起来不错

管子挺小的

是个音箱

然后地上看到块硬盘

拿起一看

希捷 250G
这还有一袋子呢!

翻出个2.5寸的

里面都是容量比较小的 或者磕碰很严重的 都不敢收

然后翻出来了这两个

右边这个 封口这里破了个口 就放弃它了

兴冲冲的拿着这两个硬盘去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犹豫了一会 说 十块钱一个 我惊了 这么贵 还说这东西都能卖几块钱一个
卧槽 我第一次来这里收硬盘的时候也没怎么贵呀! 然后就打扰了 把硬盘放回去(如果是容量大点的会赌 250G…还不包好……GG)

网友:
我这里N个废品站硬盘老早是要10块一个的,最小容量500GB硬盘才值的碰会运气买
当然要是碰到如硬盘录像机里面有硬盘没有拆出的有的是整个称重卖,有论台(或个)卖
上次废品站5块钱收了个硬盘录像机里面有一块状TB紫盘插电脑能认出还没去格式化相关帖子这:废品站买了台B85主板i3-4150CPU电脑和1TB硬盘录像机机顶盒

网友:
算了吧,
十块钱买回去用三天   坏了。 你的文件丢了找谁去。

网友:
硬盘这东西不好说,旧的更不好说。

网友A:
恭喜,你又省了20元

网友:
我这里废品站硬盘要价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又省了20元

我的台词又被抢了,嘿嘿嘿

网友:
弄几个盒子 特别那个铝合金的不错。以后diy也用的到

网友:
这是服务器硬盘,1万转的,虽然是SATA接口,不过服务器开机时间很长,就算你收回来是好的,意义也不大,才150G,估计运行噪音也不小

网友:
大容量的做做监控硬盘没问题

网友:
那个封口下面是螺丝,倒是不影响好坏,西数这个带散热的架子不错,可以把2.5固态转成3.5寸,给工作站或没有2.5寸托架的机箱用很方便,最近硬盘掉价厉害,废盘也掉价了,成批一般5到8块一片。

网友:
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

网友:
用过西数的猛禽,万转的噪音跟飞机起飞似的。你这个好像是迅猛龙,没记错应该是15000转的。想想噪音都恐怖。。。。

网友:
西数迅猛龙系列。这高速盘来着。要那铝块也不错啊。

网友:
这玩意不看容量啊,4T也10元,150G也10元,哈哈,差哪去了

网友:
这个硬盘的噪音能让你抓狂

网友:
差不多他们收也要7元

网友:
这样单个的即使他们收来是好的,这样倒腾也挂掉了。

网友:
动物都会进化,何况会思考的人了。

网友:
万转西数猛禽,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是神器,现在SSD普及了,性能甩这货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