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去找大叔了 淘了配件来修美的电磁炉

楼主(2019-04-28):
这只美的电磁炉前段时间折腾了铜线盘,突然有一天炒菜炒到一半,就打嗝了
打开通电,发现风扇一抖一抖的,蜂鸣器发出长短不同的嘀声,像是电源打嗝

铜线盘特写

主板

测量5v,只有2.3v左右变化,

拆下18v和5v相关的电容检测 都正常的,最后直接外接18v直流电,可以正常开机,能听到长声的嘀

今天找大叔了,问有没有电磁炉电路板,老板指着角落说那有两个,你自己拆吧,我找了个起子,拆了一只油锅里捞起来的

线盘很大,看上去像是单层的

刮了下,果然是铝的

拆回来的主板

输入端的电感变成了一根跳线

背面

vrper12电源芯片

电源线输入用了螺丝压接,靠谱的

拆下芯片

这是美的的,疑似坏的芯片,也拆下

清理好焊盘

装上,那个400v电容内阻大了换了个

装起来后还是老样子,疑似电源打嗝,风扇一抖一抖,找了一圈发现这个820k电阻挂了,找了一个680k和一个150k的串联代替,装后后故障依旧,
再次用外接18v试机,能正常开机,一直嘀,嘀,嘀,疑似没锅的报警声音,找了块大铁板放上,不加热,继续嘀嘀嘀,折腾半下午没结果,装起来吃灰

下面晒大叔那淘来的垃圾,以下垃圾15大洋+N个快递纸箱

12v电源一个

电瓶车充电器一个

貌似商城那个小号魅色的充电器

还有一条鱼..........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看上去那个线盘比你的要好。多层的线盘火力太集中,烧菜其实并不好。

网友:
那线盘确实比你的那个要好,是铜的,反倒你原来那个看上去并不像铜的

网友B:
耐杰单槽充电器和商城那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那个线盘比你的要好。多层的线盘火力太集中,烧菜其实并不好。

我应该整个要回来洗洗就好了,这个美的找不到病根,浪费力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杰单槽充电器和商城那个是一样的

这么说我这15大洋不亏喽

网友C:
额,那个线盘你刮了是铝的么?看着确实像铜的,因为铝的一般不会做这么细,都会搞的比较粗的,我有一个美的的电磁炉线盘跟那个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是铜的

网友D:
不接线圈看看18V 和 5V 是否正常。
另外,两只大黑电容也查一查容量。

网友:
有工具就是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风扇有问题拉低了电压

网友:
如果充电器是好的就赚了

网友E:
我分析还应该是电源相关电路有问题,本应该输出5V的电源只有2.3V,那肯定不对呀,一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二是5V用电电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捡到根鱼竿?!

网友F:
查查5V和18V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那个线盘你刮了是铝的么?看着确实像铜的,因为铝的一般不会做这么细,都会搞的比较粗的,我有一个美的 ...

一般一来讲,线细的是用铜,但是这只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线圈看看18V 和 5V 是否正常。
另外,两只大黑电容也查一查容量。

供电问题好解决,外接18v就完事了,不加热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分析还应该是电源相关电路有问题,本应该输出5V的电源只有2.3V,那肯定不对呀,一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二是 ...

电源问题外接可以解决,不加热问题找不到原因,这板子上好多电阻二极管都烂脚了,越看越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查5V和18V电源滤波电容!

你有没有在看帖子内容,我写的应该很清楚的,

网友:
查一下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看了楼主几个帖子,冒昧问下,diy过U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