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没用的地摊电烙铁

楼主(2019-04-28):
地摊上装修工人卖的,老烙铁,其实是看中这个紫铜的头了,才两块钱就买了,不过回来想想真是没啥用,电源线比较古老,不通,测试发热丝1000多欧,以为坏了呢,测下对地阻抗1mΩ,可以放心换个电源线发热正常,难道45W的烙铁阻抗就是这样的?根据公式P=I²R,P为45,I大概为0.2,好像阻值是应该1000多,先入为主的以为电阻应该很低的,看来是我弄错了。

网友A:
用惯了恒温烙铁后再用这种感觉不习惯了,烧起来温度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惯了恒温烙铁后再用这种感觉不习惯了,烧起来温度不受控制

T12还是936,最近打算入个品牌的936,不过好像有点占地方,比较咱用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2还是936,最近打算入个品牌的936,不过好像有点占地方,比较咱用的不多。 ...

自己做的T12,如果用得不多的话T12就够了,936确实占地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2还是936,最近打算入个品牌的936,不过好像有点占地方,比较咱用的不多。 ...

如果用得不多,对升温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焊个936控制板用起来不比t12差,而且后续使用成本还低(主要是头子便宜,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T12,如果用得不多的话T12就够了,936确实占地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 ...

大神动手能力真强,本来我也想买控制板加手柄自己diy的,可惜现在的T12已经不白菜了,电源倒是有很多,但是加邮费50多元还得自己diy我觉得已经失去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得不多,对升温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焊个936控制板用起来不比t12差,而且后续使用成本还低(主要 ...

936套件什么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动手能力真强,本来我也想买控制板加手柄自己diy的,可惜现在的T12已经不白菜了,电源倒是有很多,但 ...

楼上说的没错,也可以搞白菜936,自己焊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也可以搞白菜936,自己焊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 ...

大神开模卖套件啊,我觉得肯定比T12受欢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开模卖套件啊,我觉得肯定比T12受欢迎啊。

那是别人做的,我可没那本事,再给你一个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7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别人做的,我可没那本事,再给你一个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794 ...

搜了一下,淘宝上也有小型成品卖,十几块,可惜不包邮。24V的AC我还真有

网友C:
用来拆手机主板屏蔽罩吧,不过感应电压 估计够呛,尤其是外热式,
        之前在摊上也2元买了个内热式50瓦,还没有头。串个4007上去,感应电压低,热度刚刚好。烙铁头大,热容量也大,拔掉电源线 还能焊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拆手机主板屏蔽罩吧,不过感应电压 估计够呛,尤其是外热式,
        之前在摊上也2元买了个内热式50 ...

没有拆手机屏蔽的想法,不过你说的感应电压最好使用时接地并且暂时拔掉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936套件什么价格?

自己做过一个经常用,现在快两年了,还是比较稳定的。一般20秒左右就可以化锡使用了。原理和白菜t12差不多,所以你自己可以焊一个板子。936的好处就是热容量大些,后期使用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过一个经常用,现在快两年了,还是比较稳定的。一般20秒左右就可以化锡使用了。原理和白菜t12差不 ...

我的技术好像不足以支持自己设计板子,就算抄板买原件下来邮费也不会少了,其实真应该有大神开发一下的。个人觉得现在的T12已经做不到936的白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