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手电钻换电池组

楼主(2019-04-28):
前几天去同学那里喝茶,他主要是做家电维修的。就聊起了充电钻,他用BOSCH GSR120-LI 我说起我也一直想要一把家用。但他这种太贵了,于是他就送了我下面这把,说电池废了自己换下电池。机器是好的,直插DVE 5V电源会动,但很慢。顺回家后我就上TB找家定制电池的卖家,原本镍镉电池好像是淘汰了,充电器也没有。卖家推荐了镍氢,说容量大些。有30元和40元的,就要了个40的。下面是拆机图,新电池组就不上图了反正就接两线而已。还找了个定制电池的图片附上,大概就这样子。2500mah,多少会有机虚标,我也不知道呀。咱也不敢问。最后求助下广大的坛友,5.5X2.1串口用什么充电器给它充电?自己手上也有些电源。

网友A:
干紧把电批退回给朋友去 , 他是准备拉你入坑 , 这个坛子也要少看些 , 要不然到会成开始没工具用 , 后头是不晓得该用那把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紧把电批退回给朋友去 , 他是准备拉你入坑 , 这个坛子也要少看些 , 要不然到会成开始没工具用 , 后头是不 ...

没事,我是刚需。家里确实少了这样的工具,你都不知道我经常和朋友借手电钻呢。

网友B:
这哪儿是什么电钻,就是一个小电批(螺丝刀)啊,而且是转速最低的那种,才180rpm,钻眼不好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儿是什么电钻,就是一个小电批(螺丝刀)啊,而且是转速最低的那种,才180rpm,钻眼不好办吧。 ...

对对对,是电批。说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紧把电批退回给朋友去 , 他是准备拉你入坑 , 这个坛子也要少看些 , 要不然到会成开始没工具用 , 后头是不 ...

这话讲得好“……开始没工具用 , 后头是不晓得该用哪把工具了……”

网友:
再多看几回,准备入坑把

网友:
换动力锂电池是正解 。这货四十块 的电池,好贵 。

网友:
用那个16650三节并联  充电器自己买个保护板 用手机充电器充

网友:
18650锂电池放不进去吗?还是锂电更合适

网友C:
这把电动螺丝刀,我给你估价20-25元,不值得要,更不值得再花30-40元配电池和充电器。

既然你电池都买回来了,这就有些尴尬了。这个起子机是4节镍镉或镍氢串联供电,而且电池不可快速拆卸。
你有个选择,买4.8v镍氢充电器,大约10几元,5x2.1母口输出!
或者2-10串镍氢自适应充电器,大约30-40元,也是5x2.1输出!如果家里还有其他镍镉镍氢的小电器,这个兼容性更大一些!

例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
楼主买到假电池了吧

网友:
确切地说是电动螺丝批

网友:
居然是我大比亚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把电动螺丝刀,我给你估价20-25元,不值得要,更不值得再花30-40元配电池和充电器。

既然你电池都买回来 ...

三个电池,不四个电池

网友:
论坛里29,39包邮的12V锂电钻一大把,比这货强多了。

网友:
早上论坛就不至于花这么多钱买镍氢,怎么也得上动力锂电呀!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开心就好。楼上大师们说得也对,换成动力锂电更好,先用着吧

网友:
你交学费了,这电池太虚,还是容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