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绕环形变压器计算

楼主(2019-04-28):
想绕个隔离变压器,输入220伏,输出220伏和110伏,铁芯是稳压器上面的,铁芯直径18CM,牛洞7.2CM,高7.9CM,铜丝直径1.5MM。排除铜丝,铁芯半径为5CM,高7.5CM,截面积为37.5平方厘米。32.2÷37.5=0.86伏/圈。220X0.86=189圈×损耗1.075≈204圈。这样计算对吗?现在已经有了249圈,比计算出来的多了40圈左右,需要拆除吗?不拆除有什么影响?初级现在线径是1.5,这个铁芯可以做多大功率?初极铜丝需要更换吗? 次极线径需要多大?

网友:
百度 变压器设计大师2.0.exe

网友A:
看图片,你已经有初级了,那还不简单。这么复杂计算干吗。
先其他线随便多绕几圈,加电测出电压计算每伏圈数,再加上损耗。用双线并绕乘以110。线径就跟初级一样的,功率根据线径再算一下不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你已经有初级了,那还不简单。这么复杂计算干吗。
先其他线随便多绕几圈,加电测出电压计算每伏圈 ...

原来的变压器是自偶变压器,所以用它原来的线当初级,圈数会不会多?而且这个磁芯可做多大的变压器?如果初级的线径太细,可能重新绕制

网友:
你剩的不是初级,是110v绕组,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好像重绕要绕500多圈……

网友:
关注一下,有同样的需求

网友(2019-07-03):
资料都看齐咯。我是没看,只是实际绕过环变,以前的事。老师告诉我初级绕多少圈的,我额外又加几十圈。铁芯类似,初级线0.5直径双线绕900圈。真的欢迎指正。铁芯保守估计可做千W,参考。觉得你1.5粗了。才发现你这个芯好像非铁(目测)。若你确定是200多圈,多40圈没事。1:1变,你这初/次一样粗才好吧。多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