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折腾无价,打造独一无二QC充电器

楼主(2019-04-29):
前续,DIY 6口快充(附超声焊接外壳改螺丝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11

先上个成品图

闲鱼12块买回来的奥瑞科DCP-4U充电器,其实就是看上了外壳而已。

4USB口都有针对设备输出电流

电流不大,四口才2A,基本上就是淘汰的东西

比上次DIY的要小很多

好歹也是个充电器,上电测试一下到底好坏吧

一:拆解

超声波焊接工艺,没有螺丝,但想无损拆解也不难

剪刀石头布就搞定了(好像没用到剪刀)

轻松打开

抽出电路板

外壳很厚实

厚度大概2.8mm左右

电路板尺寸

电路板局部特写(随便看看就好了,毕竟没啥用的东西)

插头特写

拆解到此结束,下面继续..................

楼主:
二:改造电路板

原来的电路没啥用了,直接拆散即可,只保留USB口

准备替换QC快充板,
前些天入手6口快充的套件,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11

由于体积比较大,加上也用不完这么多USB口,所以得截断
先用手电钻+微型钻嘴打孔

打孔
之前都是用刀割的,不但危险还费时间

分离多余部分

原配的电路板也切掉多余部分(两侧保留是因为要支撑在外壳上)

叠焊电路板

为什么要切掉电路板?因为电容和电感太高了

刮开大面积接地部分PCB

与上层USB口焊接固定

另一侧也是

由于外壳太小,电路板还是太长了点,得截短一点

拆下电容

依然采用打孔法截断(过程略过)

装回电容

安装DC输入口,刚好这里还有点空间

定位打孔

焊接固定

(USB部分飞线连接,不怎么好看,就省略吧)
电路改造部分完成,下面继续.................

楼主:
三:改造外壳

先给DC口开孔

还是用手电钻打孔法

四周密密麻麻的打孔

然后一砸就开了

刀片修饰处理一点边缘

安装测试,对位非常准确,只可续太长了

封住AC插头部分开孔

先透明胶做模具

然后用AB胶灌封

等AB胶干

做两个夹片用来上螺丝固定外壳

上次用直接用AC插头的插片来做的,质量还行,就是螺丝必须用4mm的太大了,
这次改用铁皮,3mm的螺丝比较合适,从台式机电源拆下的,而且已经攻好丝了

外壳对位打孔

先用小钻嘴打孔定位,然后用大钻嘴扩大

用下沉式螺丝,所以外壳螺丝孔也要打成锥形

固定测试,还算满意吧

打磨外壳

由于灌封了AB胶,外壳就不怎么好看了

用水墨砂纸打磨,

直到全部油漆都打磨掉,表面光滑(此处省略)

安装电路板,固定外壳,大功告成

成品细节特写

对比一下前几天做的,这个确实很小巧

DC口对比

AB胶灌封的地方不怎么好看,本来打算喷漆的,可惜太晚买不到了(再更新吧)

空载测试

QC快充测试

外壳喷漆

END

网友A:
奥瑞科DCP-4U充电器是好的
为什么要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瑞科DCP-4U充电器是好的
为什么要拆他

因为性能低下,功能缺失

网友B:
我还以为你准备220V,这样有点脱裤子那啥,另找个外壳把qc全部放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准备220V,这样有点脱裤子那啥,另找个外壳把qc全部放进更好 ...

为啥要220?我这样可以直接放车上用,也可以在家里用

网友:
原充电器输出是个鸡肋,改造的不错。

网友:
 魔改充电头呀,
打磨完了要不要顺手喷个漆呢。

网友:
各种切各种割啊,喷下漆就好看了

网友:
改造的不错,但工程量比较大,壳子改动的也不小,还不如给6口快充直接搞个壳子了。

网友:
离完美还差一点,dc孔开大了

网友:
这是现代版买椟还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改造外壳

先给DC口开孔

这改造有些费功夫

网友:
真是能折腾呀!

网友C:
花12块就买一个外壳,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12块就买一个外壳,不划算

折腾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懂的,有的人嫌麻烦,有的人是乐在其中

网友:
做这么多,看来每个房间都要放1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12块就买一个外壳,不划算

我果断在某多多上14.9包邮了个QC3.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懂的,有的人嫌麻烦,有的人是乐在其中

不错,生命在于折腾,享受的就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