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0元成本樱桃轴实达机械键盘拆改USB-TYPE-C分离线 支持XT/AT/PS-2/USB协议

楼主(2019-04-29):
几年前买了个实达机械键盘给我的586测试机用  后来发现做工手感都不错干脆卖掉自己的樱桃G80-3000把实达改成USB TYPE-C分离模组线使用 估计再战个20-30年没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键盘已经战了15年左右推荐使用TYPE-C接口改  因为TYPE-C日后的主流  成本低随便拿条手机充电线就行

为了兼顾XT协议和AT协议所以弄多了个PS/2接口

材料方面:TYPE-C带板母座  5元    USB转ps/2 转换线3元    固定胶2元     4芯屏蔽线坏手机线拆的免费

简单说下这个键盘的优缺点
优点:1.樱桃原装黑轴 2.外壳厚度3.2mm天生注定可以砸核桃  3.焊盘大新手换轴不容易掉焊盘 4.PCB走线粗 不容易腐蚀断线  5.特别耐用
缺点:1.非全键无冲  2.没win键 (可能对于游戏党是好事不容易误按切出桌面) 3.原生是DIN 5接口

改键盘容易 发帖打字配图居然比改键盘花的时间还多

直接开始拆机过程省略

主板图

TYPE-c母座上的丝印太模糊看不清定义  询问卖家定义不理人 与其等卖家我不如自己测来得快 万用表实际测一下焊盘对应的定义 测试发现这个板子挺良心的已经走线将A6和B7 A7和B6 通过走线链接实现正反插了免去了飞线烦恼  我将接线详细定义配图发出来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测量下接口的尺寸  PS/2母头用10mm钻头开孔    TYPE母头用 3mm钻头开孔

开好孔后用热熔胶固定接口

完成

用手机充电的TYPE-C线插上去

插上电脑灯光亮起

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下  全键触发 全正常  ok收工

网友A:
同樱桃黑轴,用了6年,天天玩LOL CF,回弹什么的手感基本没变化,也没加过油,至今还在用
16年买的凯华黑轴,比樱桃黑还要贵,还不到一年,就已经有臭轴了,经常按不出字符,
然后就默默的用回樱桃黑了,牌子叫小丑鱼G400,13年9月买的,
希望国产越做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樱桃黑轴,用了6年,天天玩LOL CF,回弹什么的手感基本没变化,也没加过油,至今还在用
16年买的凯华黑轴 ...

对樱桃黑轴特别耐用我这个一次都没换过轴

我用过国产光轴光轴灰尘堆积会导致按键失效 和国产青轴也是和你一样情况轴很快挂

网友:
10元成本樱桃轴实达机械键盘

网友:
这键盘看着有点旧旧的感觉。

网友:
我有同款实达键盘。
老货非常好用,银行柜台下来的,小键盘都磨出凹坑了,这么多年都没使坏。

网友:
技术大神啊,技术没得说

网友:
10元成本樱桃轴实达机械键盘拆改USB TYPE-C分离线

网友B:
我想知道,同时插了PS2和USB会怎么样?

网友:
现在十块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樱桃黑轴,用了6年,天天玩LOL CF,回弹什么的手感基本没变化,也没加过油,至今还在用
16年买的凯华黑轴 ...

楼主高人啊!

网友:
同款键盘吃灰中
改了ps2接口,但是有几个按键不好用,懒得收拾了。
感觉按键帽比较小,按着不舒服

网友:
俺竟然看成了改硬盘,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同时插了PS2和USB会怎么样?

插上后会伤心欲绝

网友:
没WIN键何止是对游戏党是好事,文字工作者写文案的时候简直对左win、FN、右win深恶痛绝!不是一般的碍事!我一般把轴给灌胶封死,但是还是挡手,只是减小了误按几率。

网友:
还差一条双头ps/2线

网友:
机械键盘声音比较响。

网友:
为什么不改无线的

网友:
接个线的帖子 也能精了?数码之家精华品味和质量都在下降啊

网友:
这老键盘也能改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