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收了好多电动车锂电池。锁不能用怎么办?我教你0成本用钥匙配锁

楼主(2019-04-29):
收了一批电池,都有个电门锁。那个锁有锁道轨和开电(电门)功能。电门功能好解决,直接两根线剪开接一起就好了。但是锁导轨。。。。不是很好解决。锁舌如果缩进去的还好,直接插在车上用,容易被偷而已。如果弹出来的那就艹蛋了。。。你没法完全插进车上的导轨,开起来颠簸的很吵,甚至你的座包没法放平

还有个解决办法,整个锁拆掉完事。有个大黑窟窿,好看吗?

那么下面就介绍了怎么用一根钥匙去适配一把锁

一堆锂电池

主要问题出在这种款式的电池

头拆下来

锁。

这个就是锁舌弹出的。没法用。拆了两个固定锁体的螺丝

想办法旋转一下,整个锁体就出来了

拆掉后面的电门部分,放一边(小心里面有弹簧,别不见了)

主要研究这个锁体部分,盖子打开,尝试一下把锁舌缩进去

锁舌机构,许多锁给他活动活动,就能整个锁舌错位然后缩回来。。。然而我这个不行

拆掉后面有个螺丝,用于给锁芯限位的

这个螺丝拆掉之后,,,就有大把大把的空间给你活动了

随便找一个钥匙插进去活动,暴力活动几下,用力!!一边抽插一边扭!

然后锁芯就出来了

研究一下锁芯

可以清楚看到,错误的钥匙导致两个齿片弹出来了,这就卡住锁体不让你旋转开锁。正确的钥匙是全部平的,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弄平就可以了

拆除两个不对的齿片1、4号

尝试调换位置后,插入钥匙检查。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调换位置的方法把齿配平。(假设你调换位置之后,还是不平。。。那你就干脆把不平那个拆掉,别装了。不过这样安全性会降低)

插回锁体,现在锁舌缩回状态

可以旋转了,锁舌弹出。唔。很好。两个功能都得以恢复了

没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仪表盘的电门锁、座包锁、脚踏板电池锁。

网友A:
货源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有学到好方法了谢谢

网友B:
这种电池二手的不扎样吧,本来就不算好,转手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源什么情况?

物业回收废车,承包给废品站的。我收了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二手的不扎样吧,本来就不算好,转手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确实要看运气。有些用几次就不均衡、某个发热。那样的情况。不过我这大部分都还行

网友:
这电池本地都没有收的  有二手出售 不过不回收  坑的狠  我丢了两块了

网友:
 机智得很,古有削足适履,今有削锁适key。
反其道而行,妙啊。

网友:
不要以为你是棒棒锂电就不炸你

网友:
这是拆锁配钥匙啊

网友C:
对于我来说不用拆锁都能做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来说不用拆锁都能做钥匙

名字已经告诉我了,我信

网友:
可以拆出一万块18650

网友:
准备一配一,备好钥匙出售?

网友D:
插好钥匙直接用打磨机把齿片磨平不就可以了吗?哈哈

网友:
电池大发了啊,我关心那个

网友:
求一组来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好钥匙直接用打磨机把齿片磨平不就可以了吗?哈哈

也是一个办法,不过工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好钥匙直接用打磨机把齿片磨平不就可以了吗?哈哈

思路很好。只是难以操作,因为齿片不是牢牢固定的,晃动量还不小,打磨机不好操作。

除非用激光器把凸出的烧掉,不牵涉机械做功没事。

网友:
组个48V20A,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