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610g光猫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4-29):
安装宽带时候电信给的PT610g光猫最近出现问题,不定时死机!于是买了一台hg6821m,但是在取PT610g配置时候遇到难题!
PT610g能打开telnet但默认密码不正确(admin/1234)用背面的useradmin和密码也是无效的,telnet进不去的话搞不出超级密码,搞不出超级密码就没办法备份记录原来的数据!
PT610g这光猫很罕见吗?百度一点资料都没有啊!
各位大神给支支招!拜谢!

网友A:
这种坏了应该直接找运行商吧

网友B:
搜到老站有个拆解

移动的都是通过上级RMS下发配置,
只需要 RMS服务器URL/用户名/密码,
加上一个密码(据说单子上有),
就可以获取到配置了

网友C:
您好 光猫存在故障 您可以携带设备 宽带信息 或开户人有效身份证到宽带营业厅 免费更换新设备 也可以致电本地营业厅或维修队为您免费上门服务 如果旧设备防拆标识破损或者购买超过1年质保期 您需要再次支付押金 200元 用于购买新的光猫 祝您生活工作愉快谢谢

以上复制内容 来自中国电信辽宁官网 在线客服 我并非电信用户 无法提供更多帮助 望请见谅

网友:
密码上游是随时可以访问用户端的光猫进行批量密码更改 你带去营业厅 会给你换的 或者打本地电信运营商或者10000报修 免费服务的

如果是去营业厅记得带上适配器 因为适配器干扰过大或者电压不稳也会引起频繁死机

网友D:
打电话获取LOID,然后自己注册就行。想自己能进光猫改东西的话也是打电话获取LOID+宽带账号+宽带密码。E8-C超级用户名密码看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光猫存在故障 您可以携带设备 宽带信息 或开户人有效身份证到宽带营业厅 免费更换新设备 也可以致电本 ...

感谢您的回复,由于新的光猫已经买到,所以尽可能的替换。
新买的猫有4千兆口这是重点呀 电信送的不尽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获取LOID,然后自己注册就行。想自己能进光猫改东西的话也是打电话获取LOID+宽带账号+宽带密码。E8-C ...

PT610g的user用户可以获取到LOID的 但注册过程卡在50% 也就是说RMS下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到老站有个拆解

PT610g的user用户可以获取到LOID的 但注册过程卡在50% 也就是说RMS下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坏了应该直接找运行商吧

电信给免费换,但是我已经买了HG6821M了,这猫4千兆口 而电信给换的猫都不尽人意呀,所以还是想替换成自己买的这只!

楼主:
新的光猫输入loid 注册卡在50% 应该是RMS下发失败,注册新的光猫估计不仅仅需要lodi,可能还要sn,mac!
所以想进入PT610g的超管把一些配置手动抄写到新猫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信给免费换,但是我已经买了HG6821M了,这猫4千兆口 而电信给换的猫都不尽人意呀,所以还是想替换成自 ...

你需要打电话给机房让他们对你的端口改一个叫光终端设备绑定的参数 改成你设备的型号编码 然后再重新给你下发

这是由于机房默认绑定了他们的设备 只有用他们的设备才能正确接受自动下发的参数 需注意 不同地区绑定参数不同 其他地区的即使是同型号光猫也需要重新绑定

这就像路由器 不同设备无法使用同一个*BIN进行配置设置的原因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光猫输入loid 注册卡在50% 应该是RMS下发失败,注册新的光猫估计不仅仅需要lodi,可能还要sn,mac!
所 ...

RMS每个省的地址/端口都不同,
还有,确认用于OLT注册的密码正确嘛?

通过RMS下发配置的,
一般就只需要 RMS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 啥的填正确了,再加上注册密码就行了啊?
从运营商的角度来说,
你交了钱,就开了某个端口,限定了上限速度,
至于你用的什么设备,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看来,
RMS的目的就是方便快捷省人工啊?
需要这个需要那个的,
那就违背初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打电话给机房让他们对你的端口改一个叫光终端设备绑定的参数 改成你设备的型号 然后再重新给你下发
...

感谢普及知识!但这个难了,估计我打电话肯定指挥不了机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S每个省的地址/端口都不同,
还有,确认用于OLT注册的密码正确嘛?

本地的注册密码为空,这个可以确定了。 地址和端口就不清楚了,还是得进入老猫的超级用户后台才能看到!
我就卡在老猫的超级用户上了,百度找的都不对,telnet打开之后 telnet的密码也不是默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普及知识!但这个难了,估计我打电话肯定指挥不了机房!

只有在机房才能看到你用户端口的全部状态信息
和机房联动才能实现诊断解决  这也是很多网络上门服务都带有小电话的原因
营业厅前台只能看到你是不是故障待修 或者宽带到期时间等

你试试找上门人员 好好说明情况 看能不能给搞[你懂的],营业厅估计是不行的 因为让其他人知道可以换 电信自己猫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的注册密码为空,这个可以确定了。 地址和端口就不清楚了,还是得进入老猫的超级用户后台才能看到!
...

这个密码是定期更改的 只有一线和机房的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地的注册密码为空,这个可以确定了。 地址和端口就不清楚了,还是得进入老猫的超级用户后台才能看到!
...

我家的是移动,
装的时候带的猫没几个月坏掉了,
发送光功率为0,
不知道装维会咋弄,
干脆给它来了个 rm -rf /
这回好了,
故障明显了吧?
于是换了个新的,

新猫有个设备注册按钮,
只要有注册密码就成了,
后来我又把RMS相关的信息都记录了备份,
于是改起来就放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移动,
装的时候带的猫没几个月坏掉了,
发送光功率为0,

巧了我也是移动 我这月初光猫总是闪红灯 很诡异 LOS闪1两下又重新登录了(就是红灯突然亮一下 然后光猫自动重新登录了)
移动来人时 测光是-19 有个人在外边晃动线(不是很理解) 光功率不是很稳定一直-19.91到-19.81变化 我问了 他们说小数点后面两位不用管 正常就是在跳动的[黑入问号]
光猫也测试正常 他们来的时候就不坏 ,联系机房 也没端口冲突 还是给我换了个端口
观察了两天 还是那样 他们就给换了个千兆猫 然后几天也没这现象了(适配器不通用也一起换了)电话回访 说我原来的猫是什么光电管虚焊的 已经修好 需不需要再上门换回设备 我拒绝了 他们说什么那就按新设备重新计算质保了 旧设备回收了 因为一样的设备 不需要补交押金 之类的巴拉巴拉一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也是移动 我这月初光猫总是闪红灯 很诡异 LOS闪1两下又重新登录了(就是红灯突然亮一下 然后光猫自 ...

不懂,猜测:
光功率不稳定的话,就俩可能,
要么是线路损伤,一刮风什么的,就有变化了,
要么就是猫的光电器件有问题,要坏掉之前一段时间数值会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