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为啥双贴120G的颗粒量产只有67G呢?

楼主(2019-04-29):
单颗1CE 大S片,第一片量产出来40G, 双贴为啥只有67.4呢?   固态好像是120G 双颗粒的, 是颗粒多坏块导致量产只有一半的容量?还是我搞错了这个固态只有64G而已(那为啥能开出67G?) 跑圈一次也通过了

网友:
这个是个很深的坑,之前想拆MP3做U盘,结果发现不知道选啥固件。。

网友:
这跟很多因素有关 开卡程序及其设置的问题 基板主控支持问题 颗粒本身问题 焊接问题等

网友:
你设置的bin级别的问题 等于是你设置了定容 比如你设置了bin0是64G 只要跑下来可用容量大于这个级别 自动变成这个容量。
修改方法,设置里修改下bin级别容量,多设置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