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航嘉HK280-22GP电脑电源,并成功改可调

楼主(2019-04-29):
很久以前一个盆友电脑用的,后来淘汰到我这里了,放了好久好久,一直扔床底,这几天有空拿来学习学习。正面标志。

开盖,内部。

取出心肝脾肺肾,太脏了。

翻个身看一看,还过得去。

7500b加339,听你们说这种方案最常见了,也最好改了可调了,但对于像我这样半桶水不到的人来说还是老实一点,慢慢去摸索吧。

接着就各种百度了,找呀找,找到一个好盆友,敬个礼,握个手,你是我的好盆友。一个航嘉电源的维修手册,里面里面有电路图,而且还有基础知识,各自电路作用分析的很全面,而且原件标号可以说都是一样,嘛呀,真好。只可惜下载要收费,还好发布者不错,可以全文观看。本想来个全文截屏后留用的,

没那个心了。带它去吹吹风,干净了好多。

13007两个开关管。

接下来就是后面几天干的事的,也就没什么拍照了。拆下整流用的肖特基管子和散热片,要不然有些元件看不到,通过和实物去对比,自己去跑电路,按照自已能理解的方式结合查到电路,还得自己去画出来,这样能加强对电路的理解。起码我是那么认为的。

理解的七七八八后,开始改可调,一定要善用搜索,反正我是看了不少人改的可调后,才去自已弄的,像论坛里“煮不烂”的就不错,不胜感谢,也能搜到同款电源的改可调帖子。接下来就是拆除不需要的原原件了,当然有些就是断开回路就可以了,3.3v,5v,,-12V输出这些我是都干掉了,以免不必要要的麻烦,有些拆了又不好看,像大电感,有12v这一组还得用,挑起来肯定不好看,所以知道它断开回路肯定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输出输入都没有了。当时还很有耐心的拆完几个原件,对应的记下原件标志和参数的,后面拆着拆着就心态崩了,也就懒得记了。

接着就是是改可调电压了,按照改可调电路图,没什么太大难度了,改调流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掉进一个坑了,后面想了好久又百度了好久,这才反应过来,什么回事捏,事情是这样的,按图改好后,试机时空载时调压正常,接入负载,电压掉了很多很多,原来是20多,一下几伏了,然后调压电阻什么调没反应,调流电阻又有时有段可调有段不可调或没作用,好像是这样子我记得,后来我又换了几个负载,电灯,加热丝等,反正就是调压,调流我是在那里各种乱扭乱测,还是同样的问题,按道理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就自已在那里想呀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当时当然也是调试时,飞线漫天飞,乱八七糙的,烦的很,不管了,先放着,又去认真看了不少贴和电路原理。

第二天这才反应过来,其实就一个简单的欧姆定理问题和7500b内部控制的问题,什么当时就掉进这个坑里出不来,按照我的理解,调流是在这里是电流可调,电压应该是不变的。这就大错了,根据原理,7500b的2个比较器同时控制着脉冲,脉冲又控制着电压,先假设原来空载电压12伏,如果接入负载时,电压不变,还可调,说明现在是调电压这个比较器工作,根据I=U/R,那么接入的负载R是不变的,如果现在能加大或减少电流,那么就是由调流的这个7500b的比较器控制脉冲,使得电压加大减少,当电压一定量后也就是12v时,电流这个比较器又不工作了,这时电压又可调了,也就说又改为调压这个比较器工作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搞清楚后,终于可以认真整理电路板上的原件了,利用板上这一边的走线,进行合理布局,避免飞线太多。好了,装上妥妥妥的。风扇还是先回去,这个要独立供电说是呀,放外面也没用。

电压0-28v,电流0 -5A可调,真实电压事实也就是最高24v,电流采样电阻用的是一块电磁炉废板里拆的康铜,0.02欧母,其他原件都是"煮不烂"的图,按道理是不是减少这个采样电阻,电流就可以再加大了捏,不超载的情况下??对了,还有个问题没讲捏,就是吧电压调低时,电压好久才下来,刚开始改调压时就其实就这样了,也没太在意,也是后来才知道原因是少了个负载电阻了,由于调低电压时,电容里的电没能快速放掉,所以才经过一点时间电压才到达设定值,是这样子的吗?又拆一遍机,烦或,我这里找了个挺大个390欧的绿袍电阻接入,一些正常,调压终于跟的上数字表了。我想问下这个电阻正常如果是设计师一般大概会去取值多大捏?是大了好还是小一点好??收工。来几张测量图。

新数码之家,手机发帖什么好像没有草稿箱捏?

网友A:
还是你牛逼,我个半桶水,只能改主板原来的调压电阻,还有欺骗5v的检测电路。其他的搞不来,只能在10-15调节,给12v铅酸电瓶充电ok,但是调流如何搞,改不来。也是7500+339方案。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昨天才拆开换了几个爆浆的电容。大电容都鼓了。

菜鸟一个。楼主有时间发个详细教程不???

网友:
厉害了,我就是一个变压器+降压板搞定。。

网友C:
这席子上还能睡觉吗?楼主的工作不一般啊

网友:
我的万用表也是NJTY-T92,精准度还不错,电流档实测和机械表头对比下来基本没有误差。

网友:
还是你牛逼,我就只会加可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牛逼,我个半桶水,只能改主板原来的调压电阻,还有欺骗5v的检测电路。其他的搞不来,只能在10-15调 ...

调流,还是有点自激,不改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昨天才拆开换了几个爆浆的电容。大电容都鼓了。

菜鸟一个。楼主有时间发个详细教 ...

懂图后,该拆的拆,对着大家说的改,改调压真没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席子上还能睡觉吗?楼主的工作不一般啊

完了,被你这么一说,真不敢睡了。。。

网友:
能跑电路画电路图的都是大神

网友:
输出并联的电阻阻值可以算啊,电压除电流等于电阻,电流取值不需要太大,因为p=ui,电流太大电阻功率也就大了,一般都是24v的话,1k~3k吧,只要输出电容能够及时泄放电压能及时下降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过图纸受到了激励了,我这一匙水

网友:
500万用表很好

网友:
我去  你这是把床当工作台了吧

网友:
这款电源是给电脑品牌做oem的,足量输出还不错

网友:
其实不用改康铜也可以加大电流。减小和调流电位器串联的47k电阻就可以了。(如果你给的图没错)

网友(2019-09-29):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电源布局。
一共改了3台,其中一台出现啸叫,还在找原因呢。

网友(2019-11-29):
我搞了一半  太难拆了   集成主板  都是贴片电阻   恶心的一逼   索性买了个S350-27   世界终于清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