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米家对讲机1s漏电拆机

楼主(2019-04-29):
拆开主板,直接测电流关机48ma漏电,直接上红外线热像仪,图中芯片发热,热风枪380度吹下,在上可调电源。没漏电,百度找了半天没有拆机图,淘宝输入这三行丝印,找不到一点迹象,请教大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芯片,感谢

网友A:
这个位置和电路看来可能是射频功放芯片,发射时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是射频功放,如果不发射应该不会发热和漏电
你找个类似管脚排列的,其它微型对讲机,比如摩托的,泉顺的

网友:
那是个htg7g06吧

网友B:
射频功放,若工作时能正常通信则这个芯片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控制部分无法关断功放;若不能正常通信则这个芯片损坏的可能就很大了。

网友C:
小米的对讲机做工那么差啊,简直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对讲机做工那么差啊,简直山寨中的战斗机

你说的战斗机? 莫不是拖拉机飞上天了

网友D:
大家都说发热是正常的,应该检测为什么不关断了,跑外围电路

  对讲机不是还有一台么?拆开对比下哪路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功放,若工作时能正常通信则这个芯片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控制部分无法关断功放;若不能正常通信则 ...

射频芯片是下面那一颗184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对讲机做工那么差啊,简直山寨中的战斗机

确实垃圾,比第一代的垃圾多了,网上现在都没有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说发热是正常的,应该检测为什么不关断了,跑外围电路

  对讲机不是还有一台么?拆开对比下哪路电压 ...

这黑主板三电路眼花,这个好像是放大电路这边的不能无损拆解一拆出来另一部也破相了,所以不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和电路看来可能是射频功放芯片,发射时发热是正常的

关机应该没有发射信号吧,热成像仪看就这芯片关机发热,肯定是谢了芯片外围有短路或是自己损坏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想想都醉了,根本就没有考虑维修,也许设计的就是一次性的坏了直接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射频芯片是下面那一颗1846s

看电路,是与信号有关,信号方面功能正常应该就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应该往前找使能控制部分(如使能控制失效或者电路无法关断这部分可能会导致关机后还在运行导致发热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是与信号有关,信号方面功能正常应该就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应该往前找使能控制部分(如使能控制 ...

没有线路图,整个网找遍了,连拆解图都没有,google上也找了,一点资料都没有!我三脚猫功夫,又黑色主板,电容有0403的,拆下检测直接报废的,应该是放大电路,还有一台不想拆,一拆下就有损了,逼不得已弄坏在买一部匹配,

网友:
又见1846泉州万能对讲机芯

网友E:
特地登陆上来说下,你把这个芯片吹下来后,试试还耗电了。如正常装上天线发射,另外一台机器靠近看看还有接收(距离5cm内),如有接收,那就是这个功放坏了,是楼上说的:htu7g06  淘宝找下有没有卖的。这种机器功放有一头是直接接电源的,所以坏了即使不开机也会引起漏电。

楼主(2019-06-11):
引用 网友E:
特地登陆上来说下,你把这个芯片吹下来后,试试还耗电了。如正常装上天线发射,另外一台机器靠近看看还有接 ...

多谢,都放弃了,找到芯片了,是华太公司的htu7g06005p这个芯片,针对3.6v开发的射频芯片,找遍淘宝没的卖的,现在没有射频芯片对讲机接收没问题,但是发射出去距离不长而且有底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1&rsv_idx=1&tn=baidu&wd=htu7g06&rsv_pq=f5418da70007e68c& ...

感谢就是这个芯片,现在是没渠道买一个回来,淘宝全找遍了,没有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