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小电磨玩玩

楼主(2019-04-29):
电机是16年论坛出邮费送的,那时候就想着做个电磨或者电钻于是不觉间。。。。。。9102年。。。

为啥现在突然要做电磨?因为咱也入了星际蜗牛机箱,必须割机割机,才能塞进1u电源,至于说买小1u就算了价格都被炒高了。
供电先用12伏凑合用
成本
电机5
调速板2.8
开关1.5
DC口1.2
钻头夹杂七杂八切割配件15
下水管,饮料瓶免费

楼主:
原先是想把它们合体的,结果内部空间不足。

网友:
有个电磨干活方便多了  。

网友:
有个电磨确实方便多了,可调速的更是舒服

网友:
做出来的成品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手巧不如家什妙,有一件趁手的工具如虎添翼

网友:
做工很好,实用,学习了。

网友:
做得还挺好看

网友:
有调速很好用,组的不错

网友A:
做的好,请教电机的型号
钻夹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请教电机的型号
钻夹的选择?

电机型号没有标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型号没有标注

应该是555电机,夹选择和电机输出轴3.17的就行了,没多大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555电机,夹选择和电机输出轴3.17的就行了,没多大要求。

再加个LED照明就更好了

网友(2020-02-03):
同心度怎么样,切割时震动大吗

网友:
你用的啥电机,5元?求链接

网友(2020-03-23):
饮料瓶是神来之笔

网友:
第一怀疑这饮料瓶真能挡住飞出来的散片?眼看着好像还挺结实的。但愿是转速不快,主要用来挡灰。
第二怀疑那个调速模块吃不消,可能你这电机电流小了,我有个775的太暴力,怕这样的模块不行,后来还是买了个电钻上的调速开关。

网友(2022-12-08):
过来学习一下,好用就行啊

网友:
做的不错 防护罩是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