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降纹波

楼主(2019-04-29):
电源是48v 3A开关电源
数控模块是睿登50v 5A
外壳是100MHz第一版铝外壳
温控板:自己弄的洞洞版

更换电容后的睿登模块
换成正品NCC和松下低阻长寿电容

开关电源也换,包括输出的3个杂牌电容,全换成NCC, 输入120uF换成三莹

输出插座

装机

满载长时间(10几小时)稳定

最后一张纹波变化(时间顺序)
输出21v 2A时,毛刺峰峰值大约30-40mv(开关管导通截止产生的),  空载大概20多mv毛刺外的纹波本身峰峰值10mv,
总有效值3mv左右,
满载150W时基本保持差不多

再降低有点难,将就了,本来也只是个diy电源,能降点就降点

网友:
精益求精,精神可嘉,向您学习。

网友:
然而数控电源的输出电容不宜过大,因为涉及到恒流反馈和调低电压到位速度问题。
建议是多并几个不同容量的低esr的瓷片。

网友:
精神可嘉,向您学习。

网友:
纹波降得够低的了。

网友(2021-02-07):
具体怎么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