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HQ384 剃须刀

楼主(2019-04-29):
拆解飞利浦Philishave 384 剃须刀

带刮长须的

五星螺丝,我们有拆机工具

电路板进水了,电池电压为0

用维修电源充电,可以充进去

清理下电路板,好多焊点都粉化了,好难焊下来,铜箔氧化,把零件拆下来,清洗,去氧化再焊接,

用1.2V充电器对电池充下电突然就满了,没有1分钟,我就觉得奇怪了,是不是虚电,不能带负载,接电机,电机转动有力,

电池焊接好

塑料一体开关

装机剃须有力,还剃了一个胡须,最后奇怪了,明明电池电压为0V,怎么冲一下电,突然就好了。

楼主:
坛友@xyx:拆换飞利浦剃须刀充电电池Philishave38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86

网友A:
你是不是弄错电压了··用3.6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弄错电压了··用3.6充的?

先用的维修电源1.2V0.07A充,看能充进去,然后换1.2V镍铬充电器充,还没有1分钟看到充电灯红的,用万用表量电压,有1.3V到1.4V,把电池拿下来,然后就可以刮胡须了。

网友:
这个直接换淘汰的手机电池就可以了,镍氢放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B:
我的是电池坏了,有2年了,有一天在小区捡了一个电动牙刷,拆出一只一样的电池换上,重新焕发青春了,我使用清洗液把电路板清理了,再涂上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电池坏了,有2年了,有一天在小区捡了一个电动牙刷,拆出一只一样的电池换上,重新焕发青春了,我使 ...

电压是不是高了一点,损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不是高了一点,损电机。

没问题,已使用半年了,充放电正常

楼主:
上高清图留档

网友:
看着像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腐蚀啊。

网友C(2019-08-11):
电机直接接1.2伏,会转吗?有台hq481。电机直接接1.2。不转。电路板的led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接接1.2伏,会转吗?有台hq481。电机直接接1.2。不转。电路板的led灯不亮 ...

我的接1.2v电池转,电机是好的,

网友C:
那我的电机是挂了。主板按开,led灯不着。估计也挂了。修复成本挺高。网上看了。一套拆机件要55,就是那台hq481还没用过的说。刀头完好。非常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的电机是挂了。主板按开,led灯不着。估计也挂了。修复成本挺高。网上看了。一套拆机件要55,就是那台h ...

应该是电机里面进水了,修复成本高不值得修了。

网友C:
不是进水。正极在拿到机时,都被电解液腐蚀了。可是为啥电路板也挂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进水。正极在拿到机时,都被电解液腐蚀了。可是为啥电路板也挂了呢? ...

应该是换相片腐蚀断了,我也有个电机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C:
那我的电机是挂了。主板按开,led灯不着。估计也挂了。修复成本挺高。网上看了。一套拆机件要55,就是那台h ...

大佬,刀头卖吗?我的这个型号刀网破了,想买个刀头。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2020-05-23):
悠咏的小鱼你好,我有个飞利浦HQ384剃须刀充电指示灯不亮想请你帮个忙修一下如何联系你,我有微信可加。

网友:
灵机一动 电力充足

网友(2022-10-22):
引用 楼主:
我的接1.2v电池转,电机是好的,

HQ481电机电压0.8V,电池1.33V,是这样的吗?电池换的爱老婆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