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个品胜充电头TS-FC011

楼主(2019-04-29):
这个品胜充电头是前天早上在地摊与一些数据线花1元钱买的,这个充电头的插头坏了一个,拆开修一下,顺便请大家看一看内部的做工,谢谢观赏。

网友:
插头的断裂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给焊接死继续用。做工至少不会用单管式RCC等空载发热的方案,不太可能用苹果的固态电容。

网友:
其实不修也可以继续用

网友:
高压电容好像鼓了,换掉吧

网友(2019-11-23):
用料不行,电解电容不是高频低阻的,纹波会很大,国产电源就喜欢用普通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