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三档开关改二档开关

楼主(2019-04-29):
同事的飞利浦电吹风,开关失效拿来让我帮他跳过开关直接

以前已经帮他修过一次

三档的特殊开关,材质比较脆上回好不容易修复。

这次不用考虑拆修开关了

取下

看看控制结构,2路加热丝。1档接通黄色,2档并接上红色

用船型小开关控制红色线圈,1档的黄色就改为直通

船型开关个头小了些

找点薄玻纤板做支撑

修一下外轮廓

试用,功能完美。

网友A:
玻纤板是不是太薄了点,强度感觉不够

网友B:
这是飞利浦的?这么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利浦的?这么山

如果是山的话,应该不会用这么个开关的,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板是不是太薄了点,强度感觉不够

开关下部已经抵坚实了,就上方没依靠。船型开关不要用多大力

网友C:
不便宜,跳过档位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便宜,跳过档位了?

1,2档还是有的,就是没有关闭的了,靠拔插头断电

网友:
一个不够可以装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利浦的?这么山

飞利浦除了剃须刀和电动牙刷,其它大多数电器都是国内一些小厂代工的,质量也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