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花接木剩下的大虾充电钻复原,没电池继续吃灰

楼主(2019-04-29):
之前把大虾充电钻的电池、电压表和LED灯都拆去救伟泰克充电钻了,详见:
嫁接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
移植电压表和照明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

曾经的大虾,颜值还是可以

加了电压表头做电量指示

前面的LED照明灯

拆走装在伟泰克上了

表头也是

剩下的大虾零散着也不好,得补上零碎

原表头位置

切了片厚塑料,再剪了片磁卡

磁卡宽度略大于卡槽宽度,略微凸出便于顶紧当挡片的厚塑料片

看起来可以了

再来折腾照明灯

手上只有这种5mm的灯珠,装不进伟泰克里

大虾空间大还可以,扩孔

挖槽,用来配合灯珠凸边,方便固定

挖了不少时间,终于能放进去了

合盖还行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折腾灯珠焊线,包热缩管

焊在调速开关上

外接电源,试下OK

整理好线

合盖

背面外观

照明效果
照明角度大,感觉比之前还好点

折腾完这次,没电池也只能先吃灰
啥时撸到便宜的电池再让它正式复活,或者完全沦落为配件

网友A:
外接个12伏十安的电源。

网友B:
跟风个虾牌长时间不用电池恐怕也完了。~

网友C:
  撸是撸不到便宜的电池的了,毕竟整机才29包邮~~~

网友D:
我的电池早坏了,最近矿坛弄了12个动力电池,每个才3.8,完美复活,不过没东西没电池,真假不知道,目前还可以用的。

网友E:
越来越高级了,败了不少

网友:
弄三节拆机电池,不加保护板也没问题

网友:
再撸个电压表补上嘛,电压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个12伏十安的电源。

这个可以有,但电源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但电源没有

用台式机电源。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灯珠焊线,包热缩管

拆了东墙补西墙啊,说实感觉大虾比威泰克的好看呢

网友:
挡板把凹坑填起来更好

网友:
再撸个表头吧,哈哈,之前买了双速的,电池不行了,夹头旷量也很大,前几天又撸了单速的,到手试机之后发现,好像也是吃灰,再也不撸例如。木牙膏了

网友:
这。。。又折腾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个虾牌长时间不用电池恐怕也完了。~

所以要经常折腾呀,不然放坏又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是撸不到便宜的电池的了,毕竟整机才29包邮~~~

现在也有29的充电钻,再撸就没意思了
临时要用就外接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灯珠焊线,包热缩管

当时做活动,非常优惠,一直忍住没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早坏了,最近矿坛弄了12个动力电池,每个才3.8,完美复活,不过没东西没电池,真假不知道,目前还 ...

从坛友那里撸了电池包,算下来也是3.5一个,但全新舍不得拆,做成移动可调电源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来越高级了,败了不少

都是些便宜货,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