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不充电的迈杰森蓝牙音箱,

楼主(2019-04-29):
此款音箱带三挡触摸台灯功能,自己充电只能到3.55V,开机几秒钟说一句外语就关机,换充满的电池什么功能都正常,现在用外置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电路充电控制应该是PJ4054,五脚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挨着电池插头的IC,也挨着充电口),5脚是充电电流设定,4脚是电源输入,看电路应该有一只D1二极管,没接?如果没有接电源肯定是不能充电的。1脚接LED,2脚接地,3脚接电池+极。

网友:
上半部分应该是声腔,有这么大,声音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