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拍的一套得伟20v无刷电机加驱动板,收货后拆开给大神看看

楼主(2019-04-29):
再给看看是什么机器用的,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可以DIY一个电风扇了,风力应该很猛的

网友:
不懂就咸鱼上买?

楼主:
这个是有试机视频的,通电能转。
另外一个没有视频,是坏的,并且坏的很厉害,搞不定了,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第一图是LED灯亮度调节开关吧,得伟的LED灯带亮度调节的就几款

网友:
十有八九是某型电炮的驱动 894么。

网友:
没有机身你撸个电机有啥用?

网友(2019-06-28):
多少钱来的

网友:
得为迷进坑。见啥都爱,普通人都陪妹子潇洒去了。

网友:
带灯光选择的可能是9系的呢.

网友(2019-09-23):
我也入了一个,准备加个叶轮D个吹风机耍耍,主要是手机有20v电池,再就是转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