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雨刮胶条

楼主(2019-04-29):
汽车的雨刮为了保持前挡玻璃干净经常要更换,但是往往只是胶条不行了,骨架还是很好的,这样丢弃太可惜了,也不利于环保,就想只换胶条,于是在网上买了10根配套的胶条,买胶条时一定要区分是有骨还是无骨以及尺寸。

待换胶条的雨刮

博世品牌

方法是从有卡槽的那一端用力往外抽即可将胶条抽出,图中红框为卡槽端

抽出胶条的样子

从胶条上面剥离两根钢条

准备安装胶条,这是我买的新胶条

从无卡槽那一端将胶条插入骨架,
卡槽端

无卡槽端

插入的时候留下最后一个固定支架不插

插入钢条

直至钢条完全嵌入胶条中,正反两面

将胶条插入最后一个固定支架

用力将胶条往前推,直至卡子卡在卡槽里

这是换好胶条的雨刮

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好了可以安装在车上了

网友A:
我以前也只换胶条,可是寿命极短,还不如买博士整套的,经济性更高些。

网友:
我是缺雨刮的人吗??-------------------------------------------------------我是缺台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只换胶条,可是寿命极短,还不如买博士整套的,经济性更高些。

我第一次网购的胶条,一个月烂一对,三十几元的胶条,一年就干完了,后来换另一家买的,一根胶条近4元,换一次能用一年半左右,你说的寿命极短的还是没找对地方,寿命极短的胶条换后第二天就刮不干净了,好点的胶条一年多都刮得没一点水印。

网友B:
我的雨刮换了胶条,还是一刮一片水线,人家说有油膜,就买了专门清油膜的刷了一遍,油膜是没了,雨刮还是刮一片水线,新的,搞得跟用过一年的一样,以前刮完玻璃一点水线没有,直接透亮的,现在刮就是模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雨刮换了胶条,还是一刮一片水线,人家说有油膜,就买了专门清油膜的刷了一遍,油膜是没了,雨刮还是刮 ...

我的还好啊

网友:
我也买雨刮胶条更换,便宜是便宜,就是用不久,大概半年就得换一副,一副得2-3元钱。

网友:
我买的5块钱一副胶条,能用一年多。便宜好用。

网友:
小技巧,省大钱

网友:
我是把钢条和胶条一起往骨架里塞的

网友(2019-08-03):
@心灵摩鬼,有这么好的胶条吗?能否与大家一起分享下链接地址吗?谢谢!

网友:
买过5块的无骨雨刮,塑料件跟狗东买的博士无骨没法比,之后就一直博士无骨换便宜的橡胶条用,据说电装的雨刮相当可以

网友:
好像就原车的雨刮胶条比较好。另外买的,基本上一个月后就不清晰了。

网友(2019-11-19):
把两根钢条先卡上,直接往架子里插就行了
我买过淘宝2元一根还包邮那种,能用一年

网友:
坛友买便宜货的不少啊!我是缺钱还是却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雨刮换了胶条,还是一刮一片水线,人家说有油膜,就买了专门清油膜的刷了一遍,油膜是没了,雨刮还是刮 ...

有些条子很粗糙,要用1000多目的砂纸磨下。

网友(2023-01-11):
求链接 ,我之前买的2-3元胶条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

网友:
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