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一sony索尼12V3A日产电源,拆开后虽是日化和红宝石电容,但感觉是山货

楼主(2019-04-29):
有一sony索尼12V3A日产电源,拆开后虽是日化和红宝石电容,但感觉是山货,高压电容是日化的400V120UF,低压滤波电容是红宝石的,开关管是P6NK60ZFP场效应管,其散热片上有一片115°的保险丝,整流管是RB225T肖特基管,主控IC型号是SGF342JAZ(中间数字不知是342还是842、242),查不到资料。产地标注是日本产,外壳的做工看着像是假货,发出来让大家辨别一下。

网友A:
看外壳像是翻新的

网友B:
这做工,不是山寨的

网友C:
可能是回收 重做引线和外壳的电源吧

网友D:
这可不是山寨!

网友:
可能新壳装旧货,我买过一个说某牌生产,外面全英文,看网上介绍这牌是有中文介绍,而且和店家介绍不同牌子,直接退货了

网友:
山货不至于,用料屏蔽啥的没那么豪华

网友:
各种丝印,现在的山货舍不得这么下本

网友:
外壳不好判断,但电路板绝对不山寨。

网友:
换壳那类,和大法没关联。

网友:
元件、工艺都不山寨。

网友:
你看一下AC输入引线那个焊点,和输出那个焊点,是不是和其他焊点的风格不太一样,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剪线电源翻新。我从照片里看至少AC输入引线的焊点看着风格有点不同。

网友:
不山,输入线和输出线一般是手工焊的。和波峰焊的其他元件不一样也正常。

网友:
电路板标JRC公司,外壳是SONY的,很显然是换壳电源。山货不会做这么精细的。

网友:
肯定是原装正品,包括外壳。

网友:
如果楼主没动过焊点的话,应该是剪线翻新货了,下面输出线焊点明显跟其它焊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像是翻新的

就是啊,你看外壳上注塑时缩水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不是山寨的

场效应管是国产的,电容虽然标的是日化和红宝石,但是真假难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回收 重做引线和外壳的电源吧

会不会是走私的半成品,加工成的,打开内部有刺激的气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不是山寨!

请问,何以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