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COB LED灯珠的问题

楼主(2019-04-29):
问一下大家,COB 封装的LED灯珠只用万用表能检测好坏么?怎么检测?

网友:
可以通过测量PCB板与COB引脚相通的地方 的方法测试的 可以使用万用表 或其他LED测试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测量其他与COB引脚相通的地方 的方法测试的 可以使用万用表 或其他LED测试器材 ...

就单独一个COB的芯片啊,只有正负极,测量电阻正反向都是无穷大,是坏了吗?

网友:
COB是无引脚邦定晶片 我说的引脚与PCB连接 是指晶片上部飞的细线 这是做PCB时才进行的邦定飞线
COB裸晶这种可以用飞针测试 万用表笔太粗了容易点不对位置(COB LED裸晶大概就米粒大小)你那个方便上传图片吗 我怎么感觉不是一个东西
如果你确定点对位置了 二极管档 (安装9V电池)单个COB裸晶不管怎么调换表笔都是无穷大 那确实是坏了

网友:
COB LED灯珠里面一般是多个灯珠串联后并联的,用万用表测试不了,可以看是多少颗串联的,找对应的电压的电源或者维修电源限流测试。

网友B:
只用万用表不行,多个串联的灯珠万用表电池无法点亮。
需要点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万用表不行,多个串联的灯珠万用表电池无法点亮。
需要点灯器。

由通用的点灯器买么?或者电路简单点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通用的点灯器买么?或者电路简单点自己DIY一个?

有人用电蚊拍做的,本站就有,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点灯器淘宝有成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