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辰阳版小米5V2A充电器MDY-08-EF

楼主(2019-04-29):
电路板薄呀

网友A:
在这个定位,做工用料很不错呀,有些大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定位,做工用料很不错呀,有些大厂的样子

晨阳还算小么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发表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达有问题,我的意思是有大厂应该有的样子

网友(2019-05-29):
同步整流和固态,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能无损拆吗,有一个同样的,无输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无损拆吗,有一个同样的,无输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救了

小米的东西一般,无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无损拆吗,有一个同样的,无输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救了

我一个同样的,也是不通电了,拆开换保险电阻也没有任何反应,电路非常干净,没有见到任何烧毁的痕迹。
拆机不太好拆,有的焊接轻的大锤敲击两下就能掰开,有的杂碎也开不了,需要壁纸刀沿着缝隙不停的划,大约要深2mm,然后用力一摆就开了

网友:
做工还行,同步整流发热低

网友:
我还用5v1a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无损拆吗,有一个同样的,无输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救了

扳手大法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扳手大法666,
我刚才先垫胶皮用钳子四面敲,又四个角敲,感觉没啥变化,用壁纸刀插缝感觉缝隙挺大,
直接钳子夹住插头双脚一掰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同样的,也是不通电了,拆开换保险电阻也没有任何反应,电路非常干净,没有见到任何烧毁的痕迹。
...

我的拆开了,但是测量保险没断,无明显损坏痕迹,没敢上电测量,可能是高压部分那个8脚IC坏了吧

网友(2019-11-23):
台湾丰宾电容品质值得信赖

网友(2020-05-13):
我有一个电压输出只有4.6V,电流0.2A左右,怀疑ob2001那个IC芯片挂了

网友(2023-06-13):
小米充电器还是不错的,代工厂一般都是电源大厂

网友:
手里有两个这样的1A的,两个2A的,2A 的咱办公室前后都丢了,,之前红米手机原装的,还是很耐用的额,起码有5年以上了,平时用用冲个蓝牙啥的比快充好用

网友:
用料不错的,算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