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出炉的好东西,有谁知道是什么上的。

楼主(2019-04-29):
为什么是这种电池,一般都是铁锂的啊,这种电池什么参数啊,充电电压放电保护和普通锂电池一样吗。这种好像就是普通手机电池那样的啊。我打算组到电动车上用,这种电池不知道自带保护板没有。

网友:
一块顶十节

网友A:
不是写着呢么,li ion锂离子,3.7应该是4.2上限的。3.8一般才是4.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呢么,li ion锂离子,3.7应该是4.2上限的。3.8一般才是4.35的

这是电动汽车是拆下来的装电动摩托车上应该是够了吧

网友B:
哪有什么保护板,这就一个电池板,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什么保护板,这就一个电池板,有的玩了

我手上有48片这种电池,都不知道玩了,还是装电摩上比较靠谱。还好淘宝上成品板大把,不然是没得玩了

网友C:
13串,得到48V-25AH理论容量,妥妥的,赶紧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串,得到48V-25AH理论容量,妥妥的,赶紧组起来

组60v用16串还是17串好。这种电池30a放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60v用16串还是17串好。这种电池30a放电应该没问题吧

7串24V,10串36V,13串48V,所以说60V用16串或者17串都行,主要看控制器的欠压点,低就选16串,高就17串,续航长

楼主:
这电池用三块做个外接电池包接个海鲜钻,充一次电估计能把海鲜用废了

网友:
我见过有白人(不清楚哪国)用这个给外星人笔记本的内置电池换电芯那人用的也是这种软封装的电池包 不过没你这个容量那么多 没记错是单块60W*H多的好几块 暴改的

刚找了一下视频不知道哪去了找不到了 404了

网友D:
我电动车上用过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48片这种电池,都不知道玩了,还是装电摩上比较靠谱。还好淘宝上成品板大把,不然是没得玩了 ...

嘿,土豪,给咱蹭点“蚝油”,行不?
俺有电动车,就缺电池。60v用17串,就高不就低。

网友E:
这个给电摩用爽YY了,25Ah啊,续航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给电摩用爽YY了,25Ah啊,续航杠杠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要去恶补下锂电安全知识了

网友F:
还得配套保护板,没保护板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得配套保护板,没保护板用不成。

淘宝上逛了下,好像有很多成品,自己接下线就行。不知道电池外壳需不需要特制,现在是16片组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动车上用过这玩意

保护板是淘宝上买的吗,有没有推荐的,电池壳需要另外特制吗,还是做绝缘就行。现在是16片一组的,电池有支架,电级裸奔的,支架看起来还是牢固的,塑料的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逛了下,好像有很多成品,自己接下线就行。不知道电池外壳需不需要特制,现在是16片组在一起的。 ...

壳子到不是关健,找个塑料盒,固定好电芯就行,保护板是关键。

网友:
估计是聚合物或者三元,铁锂一般是3.2v的